MAX3232如何做二个RS232用?

楼主(2007-01-22):
请问,MAX3232有两个RS232,可以将TTL端的两个RXD和两个TXD并起来接到单片机的P3.0与P3.1上吗?然后,对应的输出是两个RS232,同时输出吗?

网友A:
输入可以并,输出不可以

会有电平竞争。

楼主:
两个RS232输出一样吗?

网友A:
你指什么?

楼主:
这样接

将RS3232的T1IN与T2IN相连和单片机的TXD相连,将RS3232的R1OUT与R2OUT相连和单片机的RXD相连,那么T1OUT与R1IN和T2OUT与R2IN能输出一样的信号吗?

网友A:
MCU的TX输出如你那样接可以,输出当然一样

OUT端则不能并联

网友B:
其实是可以的

网友C:
可以的

我们公司做的就是用一个RS232片子做成两个232通信口用很好做的!!!

网友C:
???

232是点对点通信是不能乱并联的!!

网友D:
可以试试

232一对多是不可以的,
你现在是多对一,看不出毛病
但是注意只能外部一路发送工作,或者系统处于发送,否则冲突

网友E(2013-11-18):
电平有竞争和冒险的关系、同输出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