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熟悉基于ARM的GPRS发短信的大虾求助

楼主(2007-01-22):
    我目前做的是基于ARM开发板GPRS收发短信,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把程序固化到开发板的片外Flash为什么只能连发5条短信,SIM卡没有满,如果复位一下开发板就可以再接5个,如果还想继续发短信,就必须再复位开发板,请高手指教到底是那出现问题。急急急!!!!

网友A:
=

最好通过串口输出信息调试一下,看看变量的变化。

网友B:
可以肯定是你的程序有误

可能存在变量冲突。

网友C:
大材小用

网友D(2007-04-19):
请教

GPRS大虾能不能把你的程序和设计方案给小弟我共享一下阿

我需要做一个将图像的编码信号通过cdma
传输出去的东东!!

                     麻烦gprs大虾了

小弟的邮箱:yqzhang520@sohu.com

      多谢撒

网友E:
无线通讯好流行啊

网友F(2009-01-04):
求方案

GPRS大侠,我目前也在做跟你相同的课题,但因为我是刚接触到ARM和GPRS,所以好多问题不清楚。我也想学习一下你的设计方案,感激不尽。
邮箱:jupiterli0111@126.com

网友G:
可供应GPS/GPRS方案

网友H(2010-04-11):
和8楼的差不多,希望多多学习

网友B:
这么古老的帖子都能给挖出来,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