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张图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7-01-23):
请问题这张图可以实际用单片扩展RS232与RS485两个口吗?这二个口不是同时工作,但要自动识别。
另还有个问题:1、我用网上的一些图自已做个RS232转RS485的转换口不知为什么不行,而用买来的无源的却可以。这说明可能图纸有些问题,但比较不同的版本的图都大同小异,或用反相器做发送与接收的自动识别,或用三极管。2、我用的无源RS232与RS485没有接电源,且RS232我用的是三条线,那么这个模块是如果取电的。请高手指点。
为什么我的图上传不了。

楼主:
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
楼主帮忙看一下好吗?

网友A:
232芯片的输出端不能并联

485总线的偏置量也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