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C35I总是找不到网络

楼主(2007-01-23):
各位前辈:
    我在做一个TC35I短信应用的题目。之前买了一个成品短信猫。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模块点火后一直找不到网络。这部分电路我的跟成品短信猫的基本相同,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用的是8脚的SIM卡座,我用的是6脚的,但是买的成品没有问题,而我的就是一直找不到网络。请各位前辈给点提示。
                                万分感谢

网友A:
先确定SIM卡座连线是否正确

相对8脚的SIM IN直接短接即可。

网友B:
AT+CPIN?

AT+CEGR?

楼主:
感谢各位提示

现在问题解决了,原来是电路板上有毛刺,sim卡座与电源短路:(

感谢前辈的热心提示。

提前祝各位新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