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输问题:

楼主(2007-01-24):
光耦的第6脚没用,空着好,或是怎么处理?

如果我用两条网线的话,4条4条的传,每一条都跟地双绞,,这样会不会更好

呢!

6脚对地电阻应该加多大合适?  1M?  快速泄放电荷!

目前的速度要求不是很高,因为距离太远,所以速度会适当降低, 现场有10KV的变压器,怕5V抗干拢不够,故采
用12V

网友A:
多数情况6脚悬空即可,也可通过大电阻拉到地,高EMI环境才

光藕是电流型器件,无所谓“双绞”,至于R2选多少,要根据线路和后续电路参数定,选合适的电流即可,电流越大抗干扰力越强,但注意不要超过器件的容限。R1也可适当降低,同样要注意容限,只要参数合理,100米轻松,不过注意长线可能感生高压,必要时加电压抑制器件或进行电压钳位。

楼主:
我也想加上TVS管,但对TVS的使用不是很懂,兄台指点下!

网友A:
信号线与保护地之间接即可,是否必要全看环境。

楼主:
TVS管应该如何选型?

网友A:
选击穿电压稍高于正常工作电压的即可

网友B:
改一下,做成电流环更好

VCC-》R-》NPNC-NPNE-》A线到远程模块光偶输入的二极管-》B线回到近端GND。这样,一对线构成一个电流环。电流越大,传的越远。不过你要考虑环阻。网线是0.4的线,1km,来回电阻(环阻)大概300欧姆。你的距离很近,做20mA电流环的话效果应该很好了。普通光耦都能上9600bps,再处理一下的话翻倍也没有问题。想更高,就用高速光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