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BENQ的GPRS,M22

楼主(2007-01-25):
 有用过上面的的那个模块的么?支不支持中文,我在发短信的时候,只能发英文,我也用AT命令进行格式转换了(AT+CSCS="UCS2"),怎么不行呢,接收的都是空的,还有只要发中文过去,以后连英文也不能识别了。只有重新上电初始化才能发英文,就是不能碰中文,否则又要重新上电。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任何GSM/GPRS模块都支持中文

你必须用PDU格式发送短信,中文用Unicode编码,去看看标准文档吧,

楼主:
什么是标准文档呀?

给个提示好么?模块附带的文件夹里我没有看到。

网友A:
模块的AT指令集文档里有

也可在网上搜GSM标准文件,亦有相关内容,同样,Unicode也是国际标准。

网友B:
有点麻烦

我的可以直接输入中英文短信,发送出去。
当然是做了处理处理的。
比如printf("你好,中英文短信收发123456#¥¥%%abcde"),执行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手机上了。
 相关链接:http://www.52arm.com/Photo_Show.asp?PhotoID=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