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880的CP模式5秒检测是不是.....

楼主(2007-01-25):
  是不是要用5秒的时间对CP计数.5秒后看计数值符合哪个声音?

网友A:
5秒检测只是某人的方法

CP模式可以检出信号音的包络,分析包络可知信号音的类型,不一定用5秒钟时间,一至两个包络周期即可,这是最佳方法。

网友B:
2楼正解

一般大于1个周期,,5秒一个周期...

网友C(2011-12-08):
5s怎么做啊?是不是用定时器做?

网友A:
当然是用定时器,但前面我已经说过,这个方法并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