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线短距离(50-100m)传输采用什么方案呀

楼主(2007-01-31):
小弟现在做一个项目当中要用到短距离无线收发数据的功能。小弟这方面知识比较欠缺,请问各位仁兄:
1.ASK无线发射头出来的什么信号,后端需要做那些处理?
2.能不能用ASK这种收发头来做数据收发(每个节点1kbyte左右的数据量)
3.FSK是不是更适合数据传输,这种模块是不是都带有单片机呢

网友A:
最好用FSK的

同等条件下,FSK的性能明显由于ASK、OOK等,当然不是所有模块都带MCU,单向ASK的一般就不带,用以追求最低的价格。

网友B(2008-11-11):
能告诉我具体的哪家ASK RECEIVER 性价比最高吗?

现在有一个项目急着要评估哦!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