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线电话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2007-02-01):
(无正文)

网友A:
不是接到网里,电话是没法接到网里的

你是想做网络电话吧,网络电话是一套包括网络接口、运算处理单元和软件的系统,可以独立工作,也可以支持普通电话,但这可不能理解为“把普通电话接到网络里”。你去买现成的产品吧,大把。

楼主:
不是IP电话

大哥,不是IP电话,是要把客户原有的一批电话机接到局域网里去。等于是把电话线上原有的载波信号调制成网络信号。有能实现这个功能的产品或者器件吗?

网友B:
LZ,你那是异想天开或者说是表述错误

你是要用不好的现成的局域网网线接电话?
还是做以太网的IP电话??
还是要局域网和电话网物理线路复用???

这几个看着相似但技术难度相差非常大哦
你先搞清楚你到底是要做什么吧

楼主:
~~~

应该是用布好的现成的局域网网线接电话,而且是普通的家里用的那种座机。

网友A:
显然,你弄错了基本概念

网线也只是导线而已,跟网络无必然的关系,综合布线的概念都提出十好几年了,就是用网线作为弱电连接导线,和普通导线的用途没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规格统一带来很多方便而已。普通导线怎么连电话,网线也一样,只是仅用其中两根线而已,不作综合布线施工,随你怎么定义。

楼主:
哦哦,当时太忙看错xwj的话了。

情况是:客户有一些普通的座机,分布在不同的位置上,他不想拉电话线,要求通过以太网把这些电话连接起来接到他自己的程控交换机上。这就需要一种协议转换的东西,把电话机的信号转换成以太网信号,我就是想问问这种协议转换的东西有没有现成的,或者有没有具有这种功能的芯片。

网友A:
你的理解仍然有问题

你客户的意思是通过网络电缆而非网络本身,通过网络本身就成了网络电话,不是“协议转换”这么简单,而且电话不存在什么“协议”。

楼主:
是要通过网络本身

是要通过网络本身。方案是把他的那些电话通过一个装置转接到以太网上,走网络信号,然后在另一端再通过这个装置转成普通的电话信号,接进他的交换机里去。等于就是把中间一段电话线路换成了以太网。不是用网线当电话线用,而是必须通过网络本身。

网友C:
"电话线上原有的载波信号",人家可能说的是载波电话

有可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