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M刚装时,如何让其不检测新硬件

楼主(2007-02-01):
近段时间,在用Conexant cx06827芯片开发了一款行业MODEM,但在使用时,不希望操作系统检查到新硬件,这款modem我是直接操作COM口的,不需要装MODEM驱动,但操作系统总是检查到此MODEM新硬件,烦,有没有办法取消检测?

请各位大虾帮忙,有点急,快投入生产了,要在之前搞定好过年啊:(

网友A:
关闭操作系统的自动检测功能即可

现在的Modem芯片都支持自动检测,有的芯片支持兼容老模式(Win95以前),这样的芯片用老模式就是在Win95以上的操作系统中也不会进入自动检测模式,看看你用的那款芯片的说明吧,不过可能性不大,98年以后的都很少见了。

楼主:
谢谢

关闭操作系统的自动检测功能即可?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做好后给客户自己安装的,不能关客户的操作系统自动检测,。。。:(

我这款芯片是比较新的,问过厂商了不支持,汗~
现在有种办法,就是让厂商改芯片内的程序,但不大实际,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我们这边可以自己去处理的

网友A:
当然可以有办法,只是看是否值得

在你的程序中嵌入一先导码序列,在Modem中加一MCU,若无先导码的正确验证,MCU切断Modem至PC的通讯链路即可。

楼主:
不是很划算,不知道MODEM驱动自动安装包怎么做

方案是可行,呵~不过不是很划算,有损失啊,如果装驱动能够做成自动安装,装一下驱动也可以。

不知道楼上兄弟会不会MODEM驱动的编写,现在我有MODEM的驱动文件,但考虑到客户学历比较低,不会使用驱动文件安装驱动,因此想自己做一个安装包,直接把驱动全部安装好,不要再弹出WINDOWS操作系统的检测新硬件、选择MODEM的各画面,请问如何开发?即使开发一个标准的MODEM驱动安装包也行,其实我的目的是不让其再检测新硬件就OK了,具体是不是对的倒不是很在乎,反正是直接驱动COM口的。

如有相关方案或代码,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呵呵,这方面我就帮不了你了

很多编程语言都附带提供自动安装生成工具包,只要你有现成的东西,按提示一步步操作就可以了,甚至可以与该语言完全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