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CC1000的问题……

楼主(2007-02-02):
最近在用CC1000做东西,但是对它的一些使用方法不明白。
每次发射接受、数据的转换时是不是都要改变其寄存器的设置?在自己组数据桢的时候根据什么来判断当前CC1000是处于什么状态(接收&发射)?在发射数据的同时有对方的数据到来应该怎么处理?CC1000会对其进行缓存吗?
谢谢!

网友A:
一般闲时都要处于接收状态.

一般闲时都要处于接收状态.发射前先探测是否有信号过来.没有再发射.因为不是全双工,半双工都存在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信道.分时用.

楼主:
怎么控制它是处于接收还是发射状态的?……

怎么控制它是处于接收还是发射状态的?每次转换都要写它的寄存器吗?PDF我实在是读不懂了,麻烦解释下。谢谢!

网友A:
那你要看cc1000的手册

那你要看cc1000的手册,你是如何发和如何收的?不然你程序怎么跑?呵呵

网友B:
肯定是要改变寄存器的,好好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