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想找一份sim卡的操作手册

楼主(2007-02-02):
想了解sim卡的开机及数据读取的时序,谢谢!
sim卡的RST是上电时起作用,还是每次写数据都起作用?

mfd_2000@126.com

网友A:
请找这个标准

ISO7816,以前看过,后来没有做相关的项目,所以我不大了解,它的时序好像分同步何不同步两种。AT的ARM的串口好像有兼容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