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钟电路怎么频率不对?

楼主(2007-02-03):
这是从MC145481的数据手册截下来的电路,用示波器测试发现输出的2.048MHZ正常,但本来该出8KHZ的时钟测出4K来,会是什么原因?
我用3.3V供电,查过74HC4060和74HC73的数据手册,可以在2V下工作的。

网友A:
应该是逻辑设计有误

分频级数不对。

楼主:
多谢春阳点拨,问题清楚了:

比较了各厂家的74HC4060数据手册,找到了原因:
因为MC145481的数据手册中的电路没有标管脚号,设计PCB的时候搜了个PHILIPS的数据手册就对上去了,没想到这么基本的芯片他们的管脚命名居然不同,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