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m开机后返回的垃圾信息怎么接收?

楼主(2007-02-04):
我用LPC2138串口1连接modem,串口0连接PC。中断接收方式。
我的modem开机会自动向串口发送几个厂商信息。串口1接收不到这个信息。
直到我已经向modem发送了数次字符之后,才能接收到。但是这样导致我发送的命令和接收到信息不能匹配。

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未用同步模式所致,也可能是你的软件问题

前者可短接RTS、CTS,后者可用PC串口直接监视判定。

楼主:
PC串口得的PPP帧不完整

pc串口直接连接modem数据正确。
板子连接modem,经常是一帧PPP数据报只能得到部分,不能完全以此得到。
等到第二帧又返回部分数据!

郁闷!正样几乎不可能建立连接。

chunyang:
帮我在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短接RTS、CTS????

同步模式??短接RTS、CTS??
什么意思?怎么检查?

网友A:
有些Modem要求流控

具体信息Modem的说明文档中应该有,你是否采用3线制连线?

楼主:
modem说明书中说

modem说明书中说:串口被设置为 8位数据位/无奇偶校验位/1位停止位/物流量控制。
9引脚的。
RI DSR DCD DTR 位预定义引脚。
是不是同步模式?
UART有同步模式吗?

楼主:
刚发现,我的串口发给modem的字节数等于收到的字节数

在LCP过程中,大多数情况是这样的!
好奇怪啊!

网友A:
带硬件流控的就是所谓同步模式

既然无流控,3线就成,你用PC配合串口调试助手看模块开机后的反应吧,不要接你的系统。

楼主:
pc上用拨号程序,抓包,正常!

但是接板子,收到的包就不完整了!
串口收到的字节数等于发给modem的字节数。

楼主:
PPP帧数据与填充怎么实现?

串口收到的字节数等于发给modem的字节数。
我可以把PPP包的数据域填充到一个较大的但是小于MRU的值吗?

填充的字符应该用什么值呢?

网友A:
接你的板子就不正常,显然是你的程序有问题

PPP操作有专门的AT指令,不过你的系统要有TCP/IP协议栈。

楼主:
我用的LWIP协议栈!郁闷!就是不知道错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