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伙一个串口连接的问题,心急如焚阿,大过年课题还

楼主(2007-02-16):
最近我买了一个GSM modem,由于GSM modem上用了电平转换芯片,而我再和单片机开发板相连的时候又连了一片MAX232,从单片机引出TXD,RXD,GND三根线,通过MAX232,再通过modem上的电平转换芯片后和gsm模块进行通信。
我在中间过程中进行了两次电平转换。是不是这样会影响单片机和GSM的通信结果。
我在论坛里查了一下资料,查到说只要把RTS和DTS短接再接地就可以了.但我不知道哪个引脚是RTS和DTS,请问大伙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不会有影响,注意正确接线即可

一般TXD、RXD、GND三线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