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关于电源供电的问题

楼主(2007-02-21):
    我给一个班子的功放芯片供电,本来电池的电压是5.6V的,连接到功放芯片后,电压马上降为2.9V左右,而且电压以大约每秒0.002V的速度减小; 我用手摸摸功放芯片的底部,发现热得比较快. 电源部分应该没有短路,请问各位大侠,看看是什么原因呢? 谢谢^_^

网友A:
你的电池内阻大了

内阻大有多种原因:
电池用旧了;
电池的电快用光了;
电池充放电不当;
电池本身容量较小.
这些因素都会引起你所看到的现象.当然不排斥负载过大的原因.
你应先检查负载是否正常.若正常的话,就是上述这些原因了.
你的负载电流有多大,用什么电池?

楼主:
我用的普通电池

我用的是美信的芯片:如图
    我起初想在MAX6005前面接一个6V的锌锰干电池, MAX6005输出5V提高给另一个电源芯片MAX8887以及功率放大器芯片MAX2235,其中MAX8887可以输出一个精确的3.3V电压.
    然而按照这种接法,MAX6005输出的并不是一个5V的电压,而是2V左右的电压,电压稳定. 即使我切断MAX6005与MAX2235相连的线,或者MAX6005与MAX8887相连的任何其中一条线,MAX6005都不能输出预定的5V电压.
    如果我两条线都切断,那么MAX6005可以输出5V电压.
    我单独用3节7号的南孚电池直接给MAX8887供电,可以输出3.3V稳定电压;
    如果我用6V的锌锰干电池直接给MAX2235功率放大芯片直接供电的话,电压马上下降到2.9V左右,而且电压以大约每秒0.002V的速度减小; 我用手摸摸功放芯片的底部,发现热得比较快.我实在搞不懂,这个电压怎么会慢慢下降呢?
    我用的是新电池,至于tyw兄提的负载电流,我不太懂; 我的负载算是功放芯片吧,程序没跑起来,负载电流应该不大,但是功放芯片发热还蛮快的.
    是不是我电池用错了?还是电源芯片不能像接力棒一样使用?

楼主:
补发图片

楼主:
补发MAX6005的资料

MAX6005的资料如图,其中上面谈到的MAX2235的供电电流要500mA以上,电压2.9V至5V,不知道MAX2235能否达到?

网友A:
你的7号电应选用碱性电池,较吃得起负载

另外电池新鲜程度也决定了内阻大小,你可用万用表20A档量电池的短路电流,3~5A左右的较新鲜,你的碳性电池恐怕不到2A,撑不了几秒就会直线下跌.
你串个电流表实测一下MAX2235电流就可知道问题在哪部分了

网友B:
你的基本概念太离谱了!

    首先,MAX6005是精密电压基准,不是LDO,其输出能力非常弱,不能用做电源变换。
    其次,MAX2235是RF PA,足功率输出为1W,而高频PA因结构原因效率不如音频PA,如此,5V供电下满功率输出时的电流至少有600mA,这样的电流即使用1号高能碱性锌锰电池供电都撑不了多久更不用说7号普通锌锰电池了,电池供电的话要用大容量锂电池或镍氢蓄电池组。
    你的做法举个形象的例子,就像发射一颗步枪子弹来企图将航天飞机送入太空,所以tyw提醒你要注意负载电流。
    正确的设计是采用大容量锂电池或4节镍氢蓄电池,容量根据一次充电循环下设备需要使用的时间和整机功耗计算得出,2235直接由电池供电,然后用1117-330等LDO芯片提供3.3V电压给其它电路。如果PA也需要3.3V供电,需要选择至少1A的LDO,但如此电流下不推荐使用线性电压变换,否则很可观的一部分电池容量将白白变成热损失掉,而用DCDC则不是初学者能搞好的,其EMC特性直接影响到高频电路的品质。

楼主:
芯片发热太快了 :-(

    非常感谢chunyang和tyw :-)
    我后来用三节的七号南孚碱性电池给MAX2235供电, 测得输入电压4.1V左右,电压波动不会那么大了, 只是发热太快了,虽然有散热片,但是10秒钟不到,芯片就很烫手了,我程序都还没有下进去呢? 实际上我只是给MAX2235加电压而已,我真担心芯片会不会烧掉?

网友A:
MAX2235输入接地后加电

楼主:
回复:MAX2235输入接地后加电

MAX2235输入接地后加电,不太清楚啊?

网友A:
把MAX2235输入端接地,再接通电源,看还烫不烫

网友B:
高频PA不能随便接

其发热的原因跟普通音频PA不同,高频PA是谐振放大器,末级输出为丙类结构,频率及阻抗匹配网络非常讲究,参数稍不合适而烧输出级很正常。楼主是做什么东西?初学者要循序渐进,高频PA不是初手能够“一步登天”的。

楼主:
输入端接地后,依然很烫

我按照tyw兄的方法,输入端接地后,但是依然很快就烫起来了. 但是也散热快.

网友B:
前面已经说过,高频PA不是普通低频PA可类比的

你的频率及阻抗匹配网络存在严重问题,PA根本就不处在谐振放大器的状态或者干脆就在自激,不发热才怪。在正常条件下,高频PA不给定频激励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A:
你可能需要处理的不只一个输入端

发个中文资料仔细看

点这里下中文资料→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2/200722217232327.pdf

楼主:
我板子上的MAX2235的原理图

    我基本上参照tyw兄上面给出的资料上的原理图,我只是在15,16引脚部分稍作修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电源一开通,就让19引脚(SHDN)处于高电平,而20引脚悬空,那么意味着芯片一开电源,就处于工作状态. 我当时设计的想法是,即使芯片一开电源,就处于工作状态,但是输入为零啊.那么输出应该也不大吧,也就是chunyang兄说的"在正常条件下,高频PA不给定频激励是不会工作的。"
   但是我想,电路本身的阻抗匹配网络问题应该不是很大,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另外,我把连接19(SHDN)引脚的电源线切断,其它不变,板子不发热了.

网友A:
900M高频,空手道不容易玩哦

你把SHDN接地,看看是否不烫,若是,则正如老陈所说的,状态很混乱,有仪器看一下波形就好办了.若是空手道,最好找个实样来研究.哈哈.

楼主:
SHDN引脚切断,不再发热

   我昨天把连接19(SHDN)引脚的电源线切断,其它不变,板子不发热了.
   从上面的资料上看,19引脚(SHDN)应该可以用单片机的输出I/O控制吧?

网友B:
高频PA不是那么容易玩的

    Shdn接地芯片肯定不热,输出级、推动级都关闭了,而芯片过热的原因则在输出级。
    做对讲机不宜用2235,成本太高,频点也不对,做产品的话是非法的,对讲机有对讲机的专用频段,2235的工作范围是800M-1000M,而对讲机规定的频谱是409M-410M,并且需要进行型号核准,否则视为非法产品。有关法律条文可以在我的Blog中找到。
    顺便一说,我可不姓“陈”啊……

楼主:
用单片机控制SHDN

    我知道对讲机不宜在那些频带,我做试验而已,不做产品.现在只讨论这个试验本身.
    我现在用单片机控制SHDN引脚,而不是原来的用电源直接连SHDN,芯片基本上不发热了,而且原来电源供电部分也不会出现电压下降的问题. 具体情况,待继续测试.

网友A:
莫非姓"吕",吕纯阳,吕大仙,555,失敬失敬,哈哈

楼主:
多次上过chunyang的Blog,受益匪浅

    我来这个坛子不久,发现chunyang大哥,还有其他几个大侠很愿意帮助他人解答问题,呵呵.我也多次上过chunyang的Blog,受益匪浅.
    顺便插两句,我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刚跨入中学的时候,当年,学校的大红榜上头一个写着 "邱春杨(扬) 清华大学",有没有那么巧,是版主你啊,^_^
    因为我的名字和他的前两个字同,所以至今还记得,呵呵.

楼主:
听到的都是噪音

电源问题初步解决,板子之间可以数据传送,但听到的都是噪音啊 :-(

网友A:
你手头没有高频设备的话就难了

这就象收音机电台没调准,噪音就跟进来了,调准了噪音也就抑止了.
还能分辨一丁点话音的话,可从频点上着手检查.
要是一片噪音的话,可能根本就是失谐的,检查谐振回路参数.哼哼,空手道不好玩哦,六十年代俺用示波管做电视机,就是靠用手拨弄线圈来捕捉信号的.

楼主:
咳,我只有一个万用表啊

    ,学校穷,实验室穷,没办法 :-(
好在昨天,导师说叫我去了解一下那个示波器,不知能否推荐一款比较物美价廉的示波器?

楼主:
刚才听到一段声音了

刚才听到一段较为清晰的声音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声音不知怎么搞的又变成马达一样的噪声,再也恢复不了清晰的声音了. 可能是接触不良什么的?

网友A:
你的空手道段位不低哦

 看下面红字部分,俺也没玩过,有银子最好买只正宗的
导师让你就这么练空手道吗?晕

翰墨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电子工程部                                                                                                物美价廉 ***PY2000 多功能数字示波器*** 1.双踪储存数字示波器 2.长时间信号记录仪 3.信号发生器 4.频率计 5.电压表 6.频谱分析仪 只要您拥有电脑 就能拥有价廉物美的数字示波器 愿电子爱好者都能拥有电脑,让我们用它进入 0 、1 的世界……2007年2月25日星期日 []功能特点] [] 客户典型意见、问题答复 ][]软件升级下载] []客户留言板] [ ]联系地址及购买方法]

辽宁省凤城市翰墨电脑科技有限公司
辽宁省凤城市朋缘电子技术公司

联合开发[电子与电脑]技术[紧密结合]的
实用新型高科技软硬件产品

 ***PY2000多功能数字示波器***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拥有它,一定会使您有如获至宝
爱不释手的感觉

只要拥有了电脑

就能拥有价廉物美的

数字示波器

  物美价廉 ***PY2000 多功能数字示波器*** 1.双踪储存数字示波器 2.长时间信号记录仪 3.信号发生器 4.频率计 5.电压表 6.频谱分析仪 只要您拥有电脑 就能拥有价廉物美的数字示波器 愿电子爱好者都能拥有电脑,让我们用它进入 0 、1 的世界……
1.双踪储存数字示波器 2.长时间信号记录仪
3.信号发生器 4.频率计 5.电压表 6.频谱分析仪

采用先进的计算机软件与电子硬件最完美的结合, 专为中国
的电子与电脑行业研制的(中文界面),功能多、操作简单容
易、价格便宜、高性价比的先进仪器。是您调试维修电子装置
最理想的选择。拥有先进测量仪器,能使您的调试与维修工作
更佳高效率,这样能让你的技术更加精湛,解决各种疑难故障让
您如鱼得水、如虎添翼
独特并且通用的软件功能十分强大易学、易用、实用

最适合用它来分析、调试、解密、制作、设计、数字相关的电路,

有了它突变的数字信号再也不会从你的眼前消逝

只要拥有了电脑 就能拥有价廉物美的 数字示波器
我公司出品的 Py2000 系列测试设备包含了存储数字示波器、频谱分析、等功能。相对于传统的存储示波器,其功能更加强劲,价格更加低廉,升级更加容易,应用范围更加广泛。 适用于一般工业应用,如电子研发、汽车制造、维修及产品测试等领域。 我公司以技术求发展、重信誉求生存, 为您提供周到的售前售后服务!                (点击相应图片看清晰大图)
点击下面小图链接即可看到相应大,下载速度稍慢,请您耐心等待,由于图片压缩上传的原因,仪器所显示的实际图形比网上的要更清楚。
由于软件功能菜单甚多,仅提供部分照片展示,并且伴随着软件不断的改进升级,外观图片、功能菜单会有所不同。
本仪器所有的操作均由鼠标、键盘完成,简单实用。电脑屏幕直接显示数字量、部分功能还有语音报数。
  1.时实示波器        2.储存示波器-正在采集   3.储存示波器-详细查看波形   4.频谱仪部分面板
  5.全屏幕显示波形      6.信号发生器面板及波形    7.详细查看变频信号波形    8.频率计工作时的面板
因为您拥有了电脑,所以才会实现性能卓越,真正意义上的物美价廉数字示波器

产品主要功能特点:
   我公司出品的Py2000 系列测试设备包含了数字存储示波器、频谱分析、等功能。相对于传统的数字存储示波器,其功能更加强劲,价格更加低廉,升级更加容易,应用范围更加广泛。适用于一般工业应用,如电子研发、汽车制造、维修及产品测试等领域。
  1.使用电脑的内存和硬盘储存信号,可以达到100MB,可以长时间的储存、观测波形。比使用芯片储存采集的信号的数字示波器和采集卡容量大的多(一般采集深度只有8K),高速储存芯片的价格很贵。普通的示波器没有储存功能。
  2.最适合用于科学研究信号的波形,因为它是16位高清晰度采样。可以16位或8位采样,物理最高分辨率可以达到1/65536的分辨率,普通8位卡只能达到1/256的分辨率。是单8位卡的256倍,只有这样才能看清楚波形微弱处的细节。无论什么样的波形都能看得非常清楚。可以设想6万份和2百份是不成比例的。即: 8位“11111111(二进制)=FF(16进制)=255(十进制)” 16位“1111111111111111(二进制)=FFFF(16进制)=65535(10进制)”在计算机中0也需要一个物理空间表达。(注:市面上出售的数字示波器绝大多数是8位采样,因为这样比较节约储存的空间且采样比较快,但是观察波形的细节部分的清晰度就不能满足很多用户的需要。)
  3.储存波形后,可以详细分析查看波形、也可以时实测试波形。
  4.我们借鉴进口数字示波器的先进的功能,经过了2年多的开发、销售,客户遍及全国各地,同时大家也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目前:软件的功能特别强大,不但可以满足普通用户的使用方便,也非常适合用于科研开发。
  5.信号发生器和示波器、频率计、频谱仪是独立的,可以同时使用。
  6.采用PCI接口比普通的并行口和ISA接口和USB1.1等接口的传送速率快。PCI总线传输速率高,数据吞吐量大,是今后数据采集板卡设计的主流。本产品采用的PCI数据采集卡是一块性价比较好的产品,支持DMA方式和双缓冲区模式,保证了实时的信号不间断采集与存储。它支持单极和双极性模拟信号输入。虽然USB接口方便,但由于USB接口是共用中断,虽然平均传输速度较快,但不能时实传送都达到最高速度,需要特别大的缓存才行,因此成本会很高。因此只有使用PCI接口,独有的计算机中断技术,更适合时实测量,物美价廉。所以目前并行口和USB口的采样卡采样深度都很浅,只有几K ,远远的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
 数字时实存储双踪示波器:采样深度100MB,采样速率40万点/s,200KHz带宽,储存容量可达100MB以上。可以测量DC、数字、交流信号。实时采集、储存、分析,作为波形记录仪使用,非常实用。
    虽然目前本数字示波器的最高测量频率(交流信号),没有当今的模拟示波器的测量频率高,但是它彻底地解决了任何模拟示波器测量数字信号无法同步的难题。不能用普通模拟示波器的最高测量频率与本数字示波器进行比较,因为在许多概念上本质是完全不同的。
    只要您用鼠标轻轻一点就知道任意一点波形的时间、任意两点的周期。用来解密分析各种编码信号。特别适合维修手机的数字电路部分、单片机等数字电子设备、各种家用电器设备,如VCD机、数码彩电等等。(并且可以将正常与不正常信号储存起来,以便日后调试维修进行比较测量)

注1:储存示波器可以测量并且精细显示精度至分辨率5微秒的数字与模拟信号。
注2:简要介绍测量GSM手机900M/1800M发射信号的脉冲波形(测量时不需要将手机开盖,也不需要与天线连接,靠近天线就行了)
一般的示波器都不能直接测量像900MHz这样的高频模拟信号,但是数字手机900MHz中的射频信号是由数字脉冲信号调制 ,在信号很强的天线端,只要经过1个高频二极管就能检出数字信号和直流电平,这时就可以用本数字示波器进行测量了。 而射频电路中的控制电路与数字调制电路则不经变换就可以直接测量。总之,处理数字信号,选用数字示波器是唯一的选择。
注2:用信号发生器发送传呼机的前置码信号,对维修传呼机非常有用,还可储存地址与信息码信号,重复发送。对于调试传呼机的灵敏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网友B:
呵呵,没有那么巧

我姓周。
楼主遇到的问题是EMC特性太差所致,高频设计极讲究EMC及分布参数的控制,你遇到的发热现象基本可以确定就是存在自激,你用MCU的IO控制后只是缩短了PA的工作时间,并未解决本质问题。同样,噪声及不稳定现象也是同样原因所致。初学者搞高频设计,合手的仪器是必须的,所谓江湖初手得用“宝剑”,“锈剑”甚至“无剑”是需要长期历练后才有能力“玩”的。

楼主:
疑问颇多啊

    楼上chunyang兄的分析,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还接着调试板子调了两三天,疑问颇多:
    我下面上传两张PCB图,一个是CC1000,一个是功放MAX2235,我起初想用MAX2235对CC1000的信号进行放大.我原来的板子,射频部分只用CC1000. 虽然最大功率只有5dBm ,但是在20m内还是可以正常通信.
    现在新做了3个加了功放的板子,目前其中的两块板子可以接受老板子发射的信号,只是一个信号稍好,一个信号很差,剩下的一个板子完全不能接收老板子的信号.但是,老板子基本上收不大这三个新板子发送的信号,也就是说,新板子发送的信号都发生了严重的畸变.
    我后来把PA那条支路旁路了,也就是不用PA,只用和老板子一样的电路,通信质量和上面的一样.
    总之,新板子接收信号的质量比老板子差很远.
    是什么原因使信号发生严重畸变呢?我借了一个示波器,测单片机和CC1000之间传送的数据,也就是CC1000_PCB左下脚标箭头的那条线,发现:当CC1000给单片机传数据的时候,波形与正常版本的比较较为接近;而当单片机给CC1000传输数据时,示波器的波形与正常版本差异较大,波形叠加后出现3条线,也就是比正常情况多了一条线,而且其中一条线有抖动.
    我解释不了上面的情况,如果有干扰,为什么接收时干扰比较小,而发射时干扰比较大呢?而且让我想不通的是,当我把天线和CC1000之间的通路完全切断,板子之间竟然还能通信,虽然质量会稍微差一些.
    另外,我检测过,适配虽然会恶化通信质量,但是在短距离内还是可以保证通信,而不会完全中断通信.
    在PCB图中,个人觉得有三个地方设计不好,在图中以叉叉标出,请大家评点.
    最后说明,我上面的设计是把天线开关U7放在CC1000和MAX2235之间,但是后来我发现,如果把天线开关放在天线和MAX2235之间会更好一些吧.
    但是不管怎样,也不至于信号恶化到这种地步吧?敬请各位大侠指正,谢谢!!

楼主:
补发图

CC1000和MAX2235的连接图,PCB图太大,切成两张上传.

楼主:
发图

这张是CC1000_PCB,上一张是MAX2235_PCB

网友C:
高频PA不是那么容易玩的

何况LZ啥都没有--既无相关设备,也无相关知识储备,这个空手道还真的够空的啊...

楼主:
在讨论中学习进步,呵呵

    没有设备是条件所限,不是每个学校都配备网络分析仪和频谱分析仪的,但我还是想先学学射频微波方向吧.
    在讨论中学习进步,^_^

网友B:
从你描述的现象看,你现在还远远不到能玩高频PA的地步

    先说CC1000,不论PCB设计还是其实际表现出的现象,这一块就存在严重的问题,设计良好的前提下,单5dBm的功率足够传300米的而不是20米,这里的问题就已经致命了,再加设计不当的PA只会死得更难看。
    做技术要循序渐进,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不但非常不明智,干脆就是浪费时间,建议你还是从基础作起,先把CC1000玩好了再说。

网友D:
看来还有比俺更空的空手道

嘿嘿
俺空手玩两年的OOK和超再生啦,还有若干年的收音机,现在没有仪器也是瞎蒙,撞大运,嘿嘿嘿

网友D:
以单片机的眼光来看待CC1000

嘿嘿
当然出不了效果了

网友A:
空手道也不是不能玩

例如玩315M无线遥控,你有315M声表滤波器,一个100μA表头自制简易场强计,就能玩得很转了.
有315M声表滤波器,发射部分的频率是稳定的,用场强计把发射距离调到最大.
一头稳定了,再调接收就容易多了.切忌两头都是不稳定的变数,那就摸不看头了.
然而LZ玩900M东东,那又是另一个概念了,前面几个无林高手说得很透了.还是先增加点基础知识较实际.

网友B:
玩“空手道”也得循序渐进,不能一步登天

    我就是玩“空手道”出身得的,不过在接触数字通讯以前,我已有十几年的无线及通用电子方面的动手经验了。我第一次真正接触数字通讯是1994年,基于45M-49M的模拟信道,当时也无任何专业设备但一次搞定,不过在那之前,我从10岁自己装收音机算起已十几年了,期间装调过从简单收音机到全分立元件的电视甚至卫星接收机等,高中时修彩电(1980S彩电的复杂程度可不是今日能比)就是一把好手了,如此经验积累下自然玩得起“空手道”,只是这条路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不切实际或没有机会的,“宝剑”自然就必不可少了,而且就是拿着“宝剑”,基础“武功”也必须过得去,“撞大运”得知道往哪个方向去撞。

楼主:
请教错误

    呵呵,有负大家众望啦,我接触射频不太久,半年前注册本论坛的那天开始的.
    其实我也不想空手套白狼啊,只是现在势成骑虎,不得不往下做,我想毕业后就不再练空手道了.
    所以我想再努力改正PCB板上的错误,有改正就有进步嘛.我也仓促看过一些相关的资料,所以做的PCB纰漏百出,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想走走捷径而已.
    我还是先自己挑挑毛病吧:
    32楼图上标的叉: 我估计这两根微带线可能成了微带天线了;
    33楼图上标的叉: 这跟是天线开关的控制线,我本来想尽量不让它与另外一根控制线并行走的,没想到弄巧成拙,反而令其各类了大块的接地铜皮,以至于射频部分不能形成一整块完整的地.
    另外,我觉得天线开关的设计应该在PA与天线之间,以方便匹配.
    以上是我的一点想法,欢迎指正批评.感激不尽!!

楼主:
50欧特性阻抗的线缆有哪些

再问:50欧特性阻抗的线缆有哪些?

网友B:
天线开关与匹配无关,需要LC匹配回路

50欧的线缆很多,一般用细缆,市场上很好买,去问问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