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电话问题

楼主(2007-03-05):
我想知道,拨电话时两个号码之间的最大间隔是多长时间?希望知道的大侠们,告知一下,谢谢 !

网友A:
由交换机设定,各地可能不同

一般10-20秒钟。

网友B:
电话机拨号间隔

国家标准要求是两个双音频信号的时间间隔不小于40毫秒,一般做到80毫秒左右就可以了。而且各个国家对此要求也不太一致

楼主:
谢谢!

我现在就是要记录拨出的电话号码。一般是以#字结束,但是有的不拨#,我想确定一下,要间隔多少秒视为结束。谢谢大家!

网友A:
考虑一般人的拨号习惯即可

20S是交换机设置准许的最大间隔,40mS是最小间隔,一般人的拨号间隔不会超过5S,可以按这个时间作为结束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