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的开机问题

楼主(2007-03-06):
我的MC55模块不能够开机,调试记录是:如果在MC55的座子上涂上助焊剂,开机指示信号可以到2.9V,但是马上又关机了,如果不在MC55的座子上涂助焊剂,开机信号2.9V都到不了,只能够在1V左右,有两个可能:
一,电源不稳定,纹波大,但是我用电池没有经过任何的处理直接接到给MC55供电(电池应该纹波不大吧,我们公司没有示波器,看不到纹波)也还是那样的结果。
二,座子和电路板的焊接有问题,可能有虚焊
大家帮忙分析下原因,头疼了一阵子!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焊接可能有问题,电路也可能有问题

电池容量不足以负担模块的峰值电流亦是不行的,至于助焊剂是不可以涂在线路上的,绝缘电阻必须有保证。

网友A:
另,即使电池供电,滤波电容也是必不可少的

楼主:
不是焊接问题

这是我的第二版,第一版就是GPRS连接的时候不稳定,现在第二版开机都开不了呀,不是焊接问题,我重新用新的座子焊了块,也还是那个问题。电路上和第一版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楼主:
第一版

第一版连接不稳定,这个估计是电流问题,因为连接的时候电流是最大的

网友A:
这种东西不是电路一样就没有区别

EMC特性可能差别大了,这也可能是问题的原因,先检查线路是否有错,这是初学者常犯的毛病,特别是一些低级错误。再查电源的容量和品质,最后就是设计及EMC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