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如何控制moden工作

楼主(2007-03-20):
我想做一个dsp去实现adsl moden上网,并能控制上传数据。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要有以太网络接口

用网络芯片扩展即可,其它参照ADSL Modem的Datasheet即可。不过该方案很不方便,不如用ARM运行嵌入式操作系统实现,通过局部高速串行总线或双口RAM和DSP交互数据,这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