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调试问题

楼主(2007-03-21):
调试485的时候,没有和别的设备通讯,就是用示波器看A,B之间的波形,结果输出高电平是可以的,输出低电平是一个-2.0V左右的电平,但是马上又上升到0V左右,一个不高不低的电平,导致通讯端检测不到启始位。终端电阻是接了的,A,B的上下来电阻也接了,用的芯片是MAX3485

网友A:
你的偏置电阻不合适

拉得过分了。

楼主:
各种上下拉参数都试过

还是没有用,

网友B: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芯片是假的

我曾经用过MAX的假货。就是电压有问题。MAX的假货特别多。

楼主:
奇怪

我不测量A,B之间的电压,测量A对地的,和B对地的电压,测量出来是正常的。为什么测量A,B之间的确出现以上现象?我示波器用法不对?

网友A:
怎不早说,这是明显的测试方法错误

注意示波器探头的地端是接公共地的(大地),如果你的485总线或其电源建立在对公共地的参考点上,你把探头地接到A或B上就短路了。

网友C:
示波器电源加隔离变压器行不行?

网友A:
可以,但示波器的地仍不得与大地相通。

网友C:
谢谢chunyang,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找个隔离变压器试试的先。

网友A:
485部分采用隔离电源并和大地无电气连接时可以直接测量AB端

网友D:
说的很好,小节决定胜败!

chunyang 说的很好,就是这些调试细节会让工程师们走很多弯路;所谓:小节决定胜败!

网友E:
唉,基本的常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