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自动过滤垃圾短信的手机,请问处理垃圾短信的算

楼主(2007-03-22):
对此没研究过,有没有那位大虾对此有研究,给点建议

网友A:
楼主知道如何识别垃圾短信吗?

网友B:
没有什么算法

你怎么判断,机器就只能怎么判断,垃圾短信不会在自己的脸上贴上垃圾二字,只有垃圾短信有特殊的标志也就是说它在自己脸上贴了字,那才能有算法。

网友B:
工业应用中可以有变通方法

只接受特定号码的SMS,不是该号码的一律就地正法(删除)。

楼主:
请问知道垃圾邮件是怎么识别的吗

我觉得两者有共同之处

网友B:
垃圾邮件是设黑名单和某些关键字实现的

信息量不同,不能照搬。

网友C:
即使做到google的文字匹配搜索水平,

一样会有漏杀错杀.所以别有这想法了.

网友C:
看看二姨家禁用词挡住谁了.

也可以作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