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连网求助

楼主(2007-03-23):
GPRS连网,在TCP/IP连接时好慢,而且连上后发送数据,等待握手信号好慢

是不是就着样那

楼主:
我发送到TCP/IP连接网络命令要等待好长时间才能连接上,有时还怎么也连接不上.另处在连接到网络上后,发送一些数据后,要等待网络返回一些标志但是很久才返回.我想GPRS不会这么慢吧,一般手机上网还是很快的呀.

是不是我模块不行呐....我没有用过GPRS工业模块,先请教了..

网友A:
应该是你的操作或设置有问题

网友B:
回音

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模块?除了设置问题外,可能模块本身也是有问题的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我把电源限制电流了.还有就是我电脑的公网IP,网络不好....

但是,是不是也和网络有关,我用是没有牌子的模块,工业级的,但模块软件作的太差了....

楼主:
模块原因和布线原因
我用的一个44引脚模块,要自己做一个PCB板,天线自己引出

我测试一下。AT+CSQ
得到>13,7说明信号很差,而且后边数字说明误马很高

大家帮忙如何改进PCB板,技术人员说要注意模块处和天线处布线,大家帮忙

我另一帖有问。。请大家帮忙呐。
小弟谢谢啦

网友A:
楼上现象是EMC设计不良所致

网友C:
我也来问问

   我用的是所爱的GR64 发现每次上电后的第一次连接成功 发送信息均收不到
待尝试几次失败重连接后就正常了 两次连接调用的程序是一样的阿
而且模块上电等待了足够长的时间10s-20s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阿 请指教

网友B:
回复主题:GPRS连网求助

难怪了!
如果你用的是品牌的产品,那他们肯定会给你一个DEMO BOARD测试的,技术支持也会比较强,不会笼统的和你说是什么问题的,建议用品牌的产品,不要让费时间了。
如果使用中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流失了客户可就不划算了

楼主:
EN

小公司的产品就是差没办法
我也是刚工作,现在总算知道小公司做的东西是不敢随便乱用了。。。

自己实力又差,所以用好的来弥补自己的不足啦

网友A:
GPRS模块这种东西没有小公司生产的

    **司其中SIMCOM算是最小的了,但人家的技术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有独到之处的,其它小品牌如BenQ、中兴、华为等,其出品公司却不是小公司啊。
    国内小公司做的GPRS数传产品也都是基于大公司包括Simens、Motola、索爱等的产品,核心是根本不涉及的。国内能真正设计、生产GPRS模块的厂家仅中兴和华为两家而已,只是在模块界,他们还只是小字辈,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小公司”什么的,这个行业根本不是小公司有能力涉足的。

楼主:
q

他们用的是美国的。但是有部分软件,像我发送一些连网命令什么的,是他们自己做的,我感觉做的不好,我以前用一个CDMA,是南方高科的,感觉软件做的很不错,所以 我在做软件时就省了不少力气
因为以前自己不做硬件东西包括电源都要他们提供,所以出现问题不大,但现在自己做了,公司以前也没做过。我们主要是做一些产品,但很多自己不是自己做的。所以经验比较少,我大学毕业做电气的,但没有多少经验,以前在学校做过一点项目,要求不高。现在很多东西要学习,总觉得的学不过来。

我做项目时都是先了解一下,在做。

做这个时我也是找了 不少资料,PCB也做了,我的人家没用说我弄的不好,另外有人做,但他对这块也是很不知道。结果出现这块。

唉,知道的太少了。经常见到LS,希望多多指导。

网友A:
也可能他们自己在外层加了协议栈吧

那他们应该有能力做技术支持的,最怕的是中间商,明明拿着别人的东西却声称是自己的,但真遇到技术细节问题又抓瞎了……

楼主:
EN,昨天弄了块MC55测试,发现还是这个好,明显比那个好的多。不过MC55指令就是有点麻烦,其它都还行。

网友A:
初学者用主流名牌产品是明智的

参考资料、技术支持等都是相对最好的,只是贵点,毕竟一分价格一分货,等水平够了再尝试降低成本不迟,对老板这样也不吃亏,时间就是金钱,把握好“度”就行。

网友D:
楼主刚毕业就搞这块,加油了.多注意一些网络特性方面的知识

楼主:
ksk ksk

我毕业很长了,搞过PLC,因为种种原因,做现在这工作,发现做电子设计比做PLC难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