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楼主(2007-03-24):
我现在芯片的I/O口剩下1组P3口还有4个不连续的I/O,我想做个128路遥信。
我的想法是把这组P3口连上一个74L244做为总线取名叫244(1),244(1)的8个口分别连上16个244,取名244(2),244(4)。。。244(17)。这样就组成16*8=128个口了。

MCU剩下的四个I/O正好组成4-16的译码器分别选中244(2)到244(17),这样可以分别选中每个244进行操作了。

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希望大家指教或者指导我一个另好点的方案。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不如用串行实现

用16片移位寄存器实现,这样一是口线开销小,二是软件、布板等简单些。另不要采用74LS芯片,该系列已淘汰,尤其是你的用量这么大,耗电量可不低,电源处理不好会有很多麻烦事的,无论哪个方案,全部改用74H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