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麻烦进来帮小弟解决一下!WAVECOMQ2403A开发入问题!

楼主(2007-03-24):
上电时我想发送"AT+COLP=1"进行模块网络确定,但是经常不返回“OK”,请问初始化模块是不是这样的?麻烦告诉,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不需要这么操作

模块上电后会自动搜寻网络,只有附着网络后方能进行涉及网络的所有操作,而网络附着时间不是定值,故不需什么初试化,简单延时即可,用指令查询节省不了多少时间,而实际应用中不准许频繁开关模块。

网友B:
给你一个建议:Q2403A已经停产了,最好还是不要再用这个开发了,它的替代型号是:Q24PL

网友C:
我在用Q2406A做PG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