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在网络上找了几个关于sim卡的引脚说明,各不相同,

楼主(2007-03-29):
今在网络上找了几个关于sim卡的引脚说明,各不相同,

恳请做过的朋友,,给个图!

1  6pin sim卡与8pin sim卡的引脚定义是如何的?

2  PCB的封装

楼主:
还有一个如下:

楼主:
再有一个如下:

楼主:
真的晕了,做过的人,请给个正确的图

网友A:
怎么我看着顺序都是一样的?

楼主:
不会吧,有图是1gnd 有的是1vcc

楼主:
对上面的图做个引脚总结:

对上面的图做个引脚总结:

总共有三种:

第一种:     -----------------   顶楼的图
1 GND    2 VCC
3 NC     4 RST
5 IO     6 CLK

第二种:     -----------------   2楼的图
1 GND    2 VPP
3 IO     4 CLK
5 RST    6 VCC

第三种:     -----------------   3楼的图
1 VCC    2 RST
3 CLK    4 GND
5 VPP    6 IO

网友B:
SIM卡是八只脚的.

六只脚的示意图只是把其中的两只脚空出来了.

网友C:
图的相对位置正确,但标号不对

3楼的图是正解。8脚的多出来的是SIM卡插入开关,SIM卡本身没有定义。

网友A:
因为你连管脚的顺序都不会数:-)

楼主:
谢谢chunyang 讲解!

昨天再找了些资料,也证实3楼的图是对的!

您说sim卡管脚没有定义,我现在需要画PCB图,及sim卡的封装,所以我不知道,在PCB里的封装,应该是什么的脚序,能给我个封装图吗?

网友D:
你看看ISO/IEC 7816-3规范

不就行啦?

网友C:
我指的是多出来的两个脚SIM卡没有定义

现成的封装没有意义,市场上的卡座品种太多了,没法兼容,你打算用哪种,仔细测量后自己做封装,别人的你用不上,你只需留意3楼图中SIM卡的接脚定义对应卡座的位置即可。注意卡是要翻过来装的。

楼主:
嗯,再次感谢 chunyang 的热心帮助!!!

想不通,为什么这种卡座不做成标准的呢?

网友C:
接点是标准的,但几何外形要适应不同应用

该元件的设计跟移动通讯设备的整体结构有关,尤其是微型设备,所以千变万化就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