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时,c语言如何确定奇校验还是偶校验??

楼主(2007-03-29):
51单片机串口通信时,c语言如何确定奇校验还是偶校验????
最近有个串口通讯要求用11位 模式3传输,单字节校验用偶校验,我查了许多资料,但是关于在程序中如何确定是奇校验还是偶校验非常少!
请问;在C51中如何通过程序设置确定为偶校验???

网友A:
很容易的啊,通过RB9就可以了啊

网友B:
要用程序自行判别

网友C:
RE

可以自己统计一下,很容易的

网友D:
一般都很少加这种校验的吧?我一般用16位CRC

收到以后算一下,不对就重发一次。因为实际工作中出错的概率非常小(如果频繁出错,就是你的硬件电路不可靠了)。

网友E:
通讯用偶校验,具体C51如何实现?请详细指出

程序状态寄存器PSW.7 P用于判断ACC中1的个数,奇数个1P为1,否则为0;
偶校验数据传输时必须是偶数个1,那请问在通讯双方时,发送方如何实现发送的数据为偶数个一即偶校验,接收方教授时怎知道是偶校验还是奇校验?
虽然奇偶校验是最简单的一种校验法,但具体如何实现,
请高高手指出???

网友F:
这不是你自己确定的吗

通信协议不是你自己决定的吗,不知道怎么校验?难道你是在**别人的东西?
如果你自己搞协议的话推荐不要搞奇偶校验,使用CRC16校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