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输出电流是怎么测量的?

楼主(2007-03-31):
(无正文)

网友A:
接个合适的电阻做负载使输出电流达到额定值即可

标称如此,严格讲要在其基础上测试,对于稳压型电源,2A输出时电压应保持为7.5V标称,非稳压电源则在输入电压满足额定的条件下,输出功率要满足标称值,电压可准许一定范围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