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TC35I的波特率

楼主(2007-04-04):
昨天明明用2400bps波特率和TC35I模块连接好了,本想今天测试下模块的返回数据,以便下一步的编程.

结果,今天一大早就来实验室,和模块的通信一直不正常,发送AT指令给模块,模块没有任何回应.将各个波特率300-56000都试遍了,就是不行.

给模块打电话,电话打通了,单片机程序接受到模块的返回数据,却不是RING的ASCII码(也没有0x0D,0x0A),同样用各个波特率测试了,都没有收到正确的数据.

将论坛上所有关于TC35I的帖子看了个遍,试了好些方法,都还没有搞定.

各位朋友,支支招啊.

网友A:
可能是你的MCU系统波特率误差太大或连线出了问题

能收到数但不正确,前者可能性较大。模块的波特率是自适应的,上电后要发个AT指令以令其自适应你的波特率,但你的波特率要够准。

楼主:
感谢斑竹

给模块拨电话可以打通,用各种波特率接收到的数据都不正确.
斑竹自适应波特率的意义我明白了.

我再找个11.0592的晶体试一试.

楼主:
分析了下数据

在9600bps条件下,电话进来时候接收到的数据是:
0x0D,0x0A,0xB2,0x89,0x8E,0x87,0x0D,0x0A

而正常数据因该是:
0x0D,0x0A,0x52,0X49,0X4E,0x47,0x0D,0x0A(RING)

目前使用晶体是12M,从数据上来看因该确实是晶体的问题.可惜现在手边没有11.0592的晶体,等下午买回来再看.

网友B:
我是新手

我现在也在做用模块通过入网的计算机发短信
但是还不太清楚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刚才从电子市场购买了元件回来(这里落后,跑一趟老远了),换上11.0592的晶体,问题解决了.

回想起来整个过程,由于使用2400bps的时候在12M晶体下误差0.16%,较小;而9600bps的时候误差就是8.51%了,因此在2400bps下和模块能建立正常的数据交换.但后来由于我通过指令将拨特率修改成9600了,并通过指令将9600的拨特率保存了,难怪后来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呵呵,加紧时间做接下来的工作吧.

特别感谢chunyang斑竹的热心帮助!

楼主:
特别感谢chunyang斑竹的热心帮助!

网友A:
也算“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C:
`

这种钻研精神是成功的保障,值得提倡

 相关链接:http://www.52arm.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78

网友D(2013-12-05):
新手观望中,MSP430F149与TC35I的通信还没搞通,是不是需要设置波特率,设置驱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