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无线遥控的技术方案

楼主(2007-04-05):
最近接到香港一家公司容许非标准化设计的项目,对方要求:仅采用电话线为电源使无线接受模块工作。于是,我找了一种工作电流只有200微安左右的无线接受模块,通过一个电阻限流的办法取电话线为工作电源。但是,实验发现:该模块一旦与2272连接,工作电流就不能少于2.4毫安了,否则,或者不工作;或者遥控距离大大缩短。
  在国标要求电话终端设备的静态功耗不能大于5微安的情况下,以上方案当然也是一种非标准化设计。但是,我发现:现在很多带液晶显示的电话机也是大于国标标准的,因为我测试手头的两部电话机的静态功耗是1毫安左右的。
  现在,我想把这个项目的静态功耗再进一步减低到1毫安左右,大家认为有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A:
接收模块选用80uA的

单片机选用PIC内核的,跑在几十K频率下
可以控制在300uA以内

网友B:
我可用完成这个设计 msn ch863@msn.com

我可用完成这个设计 msn ch863@msn.com

网友A:
楼上的大哥好快啊

嘿嘿

网友C:
只能用MCU来设计

楼主:
谢楼上瓜哥和诸位提示

我现有产品是电话自动拨号器,香港这家公司是先找到我的产品后提出了这个个特殊要求的。原来我的产品静态功耗符合不大于5微安的国标的。有开路、闭路和电平三个触发口,现在香港人再要求我增加一个无线遥控触发口,于是就产生了这个项目。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即便是采用更低功耗的无线接受模块,也必须与2272配用,而一旦与2272配用,功耗就不能低于2.4毫安了。虽然我测试电话线的结果是:环路电流在大于9毫安的情况下,交换机做摘机处理。但是,我对目前这个2.6毫安的静态功耗还是不满意的,总想找一个功耗更低的方案。

楼主:
回3楼的朋友

“我可用完成这个设计 msn ch863@msn.com”——因为在您这句话里多了一个“用”字,所以,俺按看了您的博客后才明白你的意思是可以完成这个设计。
  我现在收了香港人1K的“打样费”后已经制作了PCB板,这几天就可以发给他样品板了,对现在2.6毫安甚至更大一些的功耗他也是容许的。只是,我对这个功耗是不满意,总觉得功耗还可以降一些的。

网友A:
用单片机模拟2272难道很难么??

楼主:
两个原因使我不能采用单片机模拟

1、这个项目要求在没有触发的情况下单片机不工作。
2、单片机模拟一般不如2272解码效果好。
  我想采取接受模块接受到信号后才启动2272的办法来减少功耗,以后实验这个方案结果出来后再来向大家汇报吧。呵、呵...

网友D:
单片机 模拟可以比 2272 解码 效果作的 更好。

  单片机 模拟可以比 2272 解码 效果作的 更好。

  更灵活

楼主:
俺不同意10楼的说法

俺认为:专业解码芯片总应该比单片机要好一些。再说,让单片机不断从睡眠中醒过来功耗不一定比现在低。醒过来以后再解码会丢掉第一组数据的。

网友E:
偶同意十楼的看法

其实软件模拟PT2272的效果一点也不比PT2272硬件差,如果是差的话那就是你的软件没写好;只要你在软件里处理好了根本就不会出现数据丢失的现象;选用低功耗的单片机,采用3V供电,工作电流可以控制在1MA以内

网友F:
这个只是瞬间完成, 先用一个电解电容储一下电,就可以.

网友G:
即使丢一帧数据也没什么了不起,人感觉不到。

2272也是接收3-8帧数据才确认有效的

楼主:
我就是采用13楼说的办法

现在这个项目已经给用户交了样品了。
用户经过测试认为可用后就可以下单了。
我的样品是把静态功耗定在了1.9毫安。实验发现:如果小于1.9毫安,遥控距离就打折扣了。如果大于1.9毫安又担心交换机做摘机处理。当然对这种非标准设计,如果用户本来就使用了2部静态功耗1毫安的液晶显示电话机的话,加上这个1.9毫安的功耗就是接近4毫安了,所以,我现在也担心有的城市的交换机做摘机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