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接口的计算器的问题

楼主(2007-04-05):
大家好

    有用过有外部接口的计算器没?

    我们平时用的简单的计算器,有没有什么外部串行接口,可以输出液晶上

的结果,或是可以显示外部的数据

    有的话,平时要做个调试什么工具就很方便了。

    不知有 厂家这么做没有??

   厂家其实可以考虑哈,也不会增加什么成本。就加个232什么的接口。

网友A:
讲讲计算器

    首先,廉价计算器上的IC封装法不叫“掩膜”而叫“绑定”,由做好的硅圆晶上将IC裸片切割下来,然后直接装在PCB上,用机器焊上引线,再用黑胶密封固定,这样成本最低,高端计算器则都是用封装片的。
    计算器内部结构不是一般的MPU或DSP,而是专门的体系结构,早期计算器如1960S末到1970S初才用的是MPU+外部程序代码的结构,Intel的首颗MPU i4004就是用来做计算器的并大获成功赚了“第一桶金”,但后来没几年日本人就发明了更快速、廉价的结构,从而一统计算器的天下至今。计算器芯片是一体化的,运算部分的结构不同于MPU或DSP,很多复杂计算是由硬件直接完成的,代码量不大也不是掩膜或烧录进去的,而是用更便宜的办法直接原生在芯片上,不具有复用性,故一旦大批量产,成本非常低廉,自然也不存在在其基础上再开发的可能,而你的想法是违背商业准则的,美国人包括Intel就是失败在这一点上,Intel为此不得不另辟蹊径才有今天辉煌的基础。要知道技术是为商业服务的,要实现你想要的什么计数器、频率计、信号发生器、遥控器等等,计算器的简单结构还真无法适应。
    计算器可以有些“灵活”运用,但商品化反不值得。二十多年前,我读高一时开始骑自行车上下学,有一天忽然想知道家里到学校的准确距离,于是我用块磁铁装在车轮辐条上,然后将干簧管并联在“=”上,记程时先按下加号和车轮周长,这样每次磁铁经过干簧管就相当于按下了等号,这样到家详细的里程数就知道了。不过现在要我做这么个东西,我决不会考虑计算器,而一定用MCU来做,这样同时可集成电铃、温度计、速度计甚至电子表、秒表等功能,岂非更实用?而很多多功能的电子设备带有计算器如手机等,但附带的计算器都是用外挂软件在富余的硬件资源上实现的,反而决不会采用计算器芯片了。
    生物讲究适应环境,任何环境都有相应的优势物种,“自然”是选择的条件;技术领域也同样,一种应用领域一定有最适合的技术方案,“商品经济”是决定的要素。

楼主:
怎么没朋友用过,想过

网友A:
早期的才有

这个功能意义不大,计算器本来就是移动应用的,而且液晶是译码直接驱动的,1970S后期就都是单片集成的了。真想要一个可以自己用片最低档DSP做啊,只要不作非常复杂的函数运算,那是非常简单的。

楼主:
这个功能意义还可以。

谢谢春阳

 一般的计算器里面就一黑胶面(掩模的吧),要是有个接口多好呀。就增加一点软件代码,成本应该增加不了多少的,该多好呀!!!
    加减乘除一般的单片机就可以。
   关键可以利用现有的:
   可以利用键盘呀,液晶显示呀,还可以利用计算功能呀。关键在计算器比较便宜。便宜的几元钱。要是做为数不多的调试设备可是优选呀

      比如我接个单片机做个1计数器。2频率计。3。信号发生器,4。遥控器。。。等等

   真期望计算器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B:
5楼说的计算器应该是ASIC吧,全部由硬逻辑完成

楼主:
呵呵,再次感谢chunyang

呵呵,再次感谢chunyang。

  我就觉得自己做个键盘,显示器挺麻烦的。

  我的东西也希望有个计算功能。

  所以才想到了这点,有感而已。谢谢

网友C:
呵呵,偶都是用超级终端来调试~~~~

网友A:
计算器芯片比ASIC可简单多了

当然,用ASIC做计算器是一定行的,只是没人会这么傻。

网友D:
版主以权谋私啊,这样个贴也给自己加条裤子?

小心捂出痱子哦

网友E:
哈哈~~~怀旧~~~顶好~~~

哈哈~~~我的工龄28了~~~

网友A:
呵呵,是以权谋私了

穿裤子的原则:
1、作者的精品原创或具有很好实用价值的原创帖子。
2、原创且首发本坛,篇幅不少于500字,内容具有一定实际意义。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v^,一定程度上是对时间付出的鼓励。
3、引发强烈参与热情的帖子,内容、篇幅不限,哪怕仅仅是一个提问。此裤在参与程度到达一定规模时补穿。
3、转贴,但仅限精品。

规则之下,人人平等,敬请监督。

网友F:
不如拿条裤子来塞住他的嘴?

哈哈,可能我是批一个看见的。进来的时候,在最新100帖最上面呢!

闪,不然裤子“归”我了就麻烦了...................

楼主:
怎么走题了????

怎么走题了????

网友G(2007-06-12):
想法很有创意,呵呵

挺好的想法,的确中国的许多技术更重要的还是要转化为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