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hunyang老大,传输模块时钟失步的问题

楼主(2007-04-06):
    无线传输模块在接收数据时,能够正常收到数据.但是在有时会出现高误码率的现象.在分析此时的示波器截图后,发现在出现高误码的那一部分,有一个时钟周期加宽,导致1bit的数据丢失,使接下来的数据错开了一位.
    这应该是接收端同步时钟提取的问题,所以我把重点放在锁相环上,但是又不知道具体如何调整.
    我的数传模块芯片用的是CC1020.
    请问chunyang大哥,我应该怎么对锁相环或是芯片的同步时钟提取模块进行优化?谢谢!!!!

网友A:
对于CC1020这样的一体化芯片是无法基于芯片优化同步时钟的

除非你外部进行,用曼彻斯特编码加之软件滤波可改善。

楼主:
我测试了改为曼彻斯特编码后的接收情况

    改用曼彻斯特编码传输后,从接收到的数据来看,它能够减少普通干扰引起的误码,但无法消除时钟失步,而且好象还使时钟失步的现象出现得更加频繁了.
    chunyang大哥,能不能给小弟解释下软件滤波的概念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