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关于TC35I返回已发短信条数的问题

楼主(2007-04-07):
1.请问可以将TC35I发短信条数的最大记录是多少??

2.测试数据时候我发现发送短信的条数是3位数(比如0x32,0x33,0x36,0x0D,0x0A.....),并且即使模块之后下次再发送短信,返回的已发送信息条数也是在掉电之前的数据处依次向上加1.

而在我编制好程序之后,老是接受不到模块返回的正确数据,后来发现是模块发送短信条数重新从1开始计了(返回0x31,0x0D,0x0A.....)

问:是否可以通过设置指令将模块返回的以发短消息条数固定下来吗?我觉得定下来编程更容易些.请各位朋友指教

我发现motorola的G18模块返回的数据就是定死的,总是0x00,0x00,0x00.

网友A:
谢谢了,嘻嘻。我说一下我的思路吧,请各位指正一下

GPRS模块运行,当有新的短消息到来时,怎么知道?

当然可以通过设置AT指令来达到目的,(比如设置AT+CNMI=3,1,0,1,0)不妨利用一下串口调试助手,

1,当模块处于命令状态时,有短消息来临,可以收到+CMTI:,检测到这便说明有短消息;

2,当模块处于数传状态时,有短消息来临,串口收不到+CMTI:,只有模块转到命令态时,串口才收到+CMTI;

通过以上比较,个人认为单纯利用AT指令无法判断是否有短消息来。(我用的是GM47模块。各个模块应该都不一样吧)

测试后,发现只要有短消息,模块的一个拐角(RI)就会变化,因此只要监测设备测到RI有变化,就将模块转到命令状态处理,然后再将模块还原到原来的状态,完毕。

以上都是个人之谈,可能测试不全面或者各个模块之间有差异而导致结果不同吧。

网友B:
SMS只有长度限制,没有条数限制

最大多少条取决于你用的存储器,利用SIM卡存储也有不同容量之分。你的第二个问题和设置相关,因不是GSM标准,故具体指令信息不同模块可能不同,要看AT指令手册了。不过,你的编程思想不对,应该用外部索引而非模块返回的信息。

楼主:
我没有说清楚

chunyang版主:

第一个问题,我之前没有说清楚,我是说TC35I成功发送短消息后,返回的数据:
+CMGS:XXX
OK
这个XXX最大到是多少后模块又重新从1开始计数?

编程思想应该用外部索引而非模块返回的信息,能否将"外部索引"的方法说的明白一些呢?

网友B:
那可不是一个概念啊!

模块计数器的最大值是多少恐怕资料上都没有,得问厂家了。“外部索引”用内存/寄存器实现,用一个字节的话,最大计数256。

网友A:
借贵地问一下chunyang兄

以前开发过的短消息模块,当有新的短消息来时,我是检测模块的一个拐角(RI)的变化来检测是否有新的短消息,
我是利用RI的变化来触发相关事件的,这样比较好处理。

问题是每次开机时,RI也会有变化,这也成了我程序中的一个BUG,一直没解决,有什么好的办法没?

网友B:
不要用Ring信号

用串口会话最佳,同时可以实现非SIM卡存储,整机寿命和可靠性才有保障。

网友C:
`

我们的办法是振岭和at监测都用上了,效果不错
请参考

相关链接:http://www.52arm.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78

网友A:
??

怎么感觉这个模块和我所了解的模块有很大差异啊,

网友D:
受教了

这样啊

网友B:
tiger84的办法适用于GPRS模块

GSM模块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基于GPRS模块,你自己的程序可通过设置标志位来记录当前状态,再与Ring进行逻辑判断即可解决你的Bug。

网友E(2007-07-31):
请教各位

森泰光电手机民性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