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MAX485送数据时,会自己发自已又收到了呀?

楼主(2007-04-11):
为什么我用MAX485送数据时,会自己发自已又收到了呀?

网友A:
485的收发是分别控制的

将二者并联后控制即可。

网友B:
最常见的问题了

楼主:

如何并,中间接120R电阻吗?

网友C:
是说把RE,TE并在一起控制。

网友D:
好像485是半双工得,

网友E:
发的期间不使能 收 引脚不就行了

网友F:
老兄是否用的是硬件串口?USB串口转换器容易出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