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碰到过M23A开机问题吗?

楼主(2007-04-12):
我在用的Benq M23A无线模块在开机的时候VRSIM没有电压输出,并且LEDA引脚也不能驱动LED,是否有达人碰到过类似问题呀?急

网友A:
插入SIM卡就有了

网友B(2008-05-28):
如有BENQ问题咨询,请联系。。。

此现象为模块未读SIM卡。请检测SIM卡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另外模块供电是否正常?

有具体问题可发邮件交换意见:xinyishiwol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