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的摄像头是用什么协议传输数据的?

楼主(2007-04-12):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 街上哪些交通和其它监控的摄像头用什么协议传输的?
是ADSL还是闭路电视线?

网友A:
很难说,不同地方很可能做法不一样,你自己去拆开看看吧..

网友B:
一般是模拟的闭路电视传输

网友A:
现在的监控大多是把单端视频转成平衡传输,汇总到矩阵机

硬盘录像或转TCPIP视频流远程传输、录像

以太网容量大,而且可以很方便的转成光纤传输

网友C:
大部分我想还是传统的光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