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视频传输

楼主(2007-04-12):
   大虾们给小弟提供个无线视频传输芯片,nRT2401不知道传输速率够不够啊。

网友A:
nRF2401基本上是不够的

除非你的图象很小,采样数据很低,那样的话,视频就变成亚视频啦.呵呵,开个玩笑!
求助各位DX,我想在无线视频上再添加个遥控功能,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好方案啊.
我的主要问题是我不是RF工程师,不懂RF设计.另外,一般的视频传输模块都是单向的.希望能有个信道用来做上行的数据传输,带宽要求不高.
如果谁有的话,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量的!应该做个300K是没有太多的问题的.

网友B:
2401无法传输非压缩的视频数据流

要用802.11x

网友B:
回mylovetus

遥控功能可通过附加无线信道实现,看我的Blog吧。

网友A:
chunyang大哥

我在你的BLOG上没有看到相关的商务信息,是不是你有成熟的2.4GHz无线视频模块,并且可以在上面通过软件附加信道用来做数据传输?

网友B:
附加信道是独立的,与2.4G无关

网友A:
谢谢CHUNYANG大哥

我的目标是能做在一个RF MODULE中,这样是最好的了!

你的意思是再另外用一个RF MODULE来做遥控传输,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价格和性能都比较合适的模块供选用?
说实话,网上很多遥控器很便宜,但是看上去跟本就不敢用,一小块单面板,然后两个很粗糙的自绕电感,感觉到无法批量生产.希望能有比较好的,体积比较小的的RF模块,另外要对那个视频无线不产生干扰.
CHUNYANG大哥能否推荐一个,可以只需要RF就可以,不要带MCU的那种,因为这样可以价格低,体积小,更适合融入系统中.

网友C:
3G 模块

兄弟,用3G 手机模块来传图像怎么样,
我们是德信模块的代理,最新的HSDPA EVDO TD-SCDMA的模块都有。
memecsz@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