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232-485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7-04-20):
使用串口调试程序通过无源232-485 模块发送数据, 使用示波器查看峰峰值在1.68v, 单片机不能进入中断, 接收不到数据,

想问一下, 是无源232-485模块的原因吗

单片机发送数据( 单片机连接MAX485 发送)峰峰值在2.6--3.2-4之间浮动

大虾给支一招吧

网友A:
用无源的监视通讯数据一般对其他没有影响

网友B:
换一个模块试一下

网友C:
从你提供的信息无法分析具体原因

注意不能用示波器直接看485电平,必须分别看A、B后计算得知,估计不是转换器的问题,而是你的电路或程序的问题。

楼主:
搞定了,

确实如chunyang所说,
俺的程序有问题

能从单片机到PC 怎么不能倒过来呢
赫赫

程序问题解决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