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视频传输

楼主(2007-04-25):
chunyang 好
我主要开发无线通信模块,现准备研发无线视频传输模块用于公司无线图像传输(1。2G,2。4G,433M,900M等频段),模拟调频方式,和数字方式(图像压缩)两种。传输距离为遮挡条件下50米。已调研多种芯片,NRF2401、RWF、SP50558加功放(不能太大)等,但不能满足距离要求。请推荐较好的芯片或提出好的建议。
谢谢

网友A:
不是刚在人才板块招人么?

呵呵
传图像,恐怕只有802.11了
也有人用zigbee传送压缩的jpg小图片来构成"动画片",每秒5帧左右,已经做出样机,当然不是俺,嘿嘿

楼主:
re

谢二楼,zigbee我已完成数传,传图像太慢了,距离短,10米----50米.(遮挡条件下)

网友A:
没有RF专业人员,恐怕凭业余想提高距离很难

俺认识的那伙计想提高距离,将其做的无线图像传输应用于安防,请了若干硕,博,海龟,都没有能将距离显著提高的
呵呵!
折腾一年了,到现在还在整了,又不愿意外包,非要自己整出来.

网友B:
这方面没有合适的芯片

    首先,2.4G以下的任何数字芯片都不要考虑了,速率根本无法满足,而且差得很远,即使基于2.4G信道包括蓝牙在内也往往要压缩后传输如采用H.261等,信道亦处于全速状态,这时不加PA的非遮挡传输距离最好也不会超过10米,故必须加PA且输出功率量级要达到百毫瓦才能满足你的要求,不过这样做就大大超标了,批量销售会有问题,出口的话更有很大风险。
    基于无线数字信道的实时视频传输非压缩的话只有802.11x可以满足,只是这个方案的成本高昂,且要基于操作系统编程,其它相关资源也要求很高,故廉价实时视频传输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合适的数字信道,基于模拟技术则没问题,用2.4G的PLL芯片即可,如MB15E07、LM2326等,1G以下的PLL原则上也能用,只是现在流行的都是2.4G的了。不过这种方案也得留意输出功率,尤其是用于出口的产品。

网友B:
对了,另外可以看看台湾立积的PLL芯片,比较简单,集成了VC

RTC6701发、RTC6711收。

网友C:
我们自制的cc1020模块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CC1020是一种理想的超高频单片收发器芯片。主要用于ISM(工业、科研及医疗)频带和在426/429/433/868/915MHz频带的SRD(Short Range Device-近距离设备)中,也可经编程后用于频率为402MHz~470MHz和 804MHz~940MHz的多信道设备。

网友A:
楼上你就可劲吹吧

你用cc1020传段实时视频看看??
做广告也要先把功课温习好啊

网友D:
基本原理都不对,遮挡在高频率就无法传输,除非多径回波后,相当于传输到了,现在的移动电视,就是这样,但他的数字信号解码、多径接收是你不能做到了,太贵

楼主:
re

谢谢中原及各位,说的很有道理,我正在论证,老板需要这样的性价比高的产品.

网友B:
我给你推荐的已据说是最高性价比的了

网友E:
数字信号要进行远距离

数字信号

网友F:
冬瓜妹.

加大pa功率不就能提高距离吗?

------

说错了也不要笑.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