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WIP的PPP登陆MODEM,UDP可以发,TCP不能发这是为什么?

楼主(2007-04-25):
用LWIP的PPP登陆MODEM,UDP可以发,TCP不能发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没明白你说的意思

楼主: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通过MODEM,UDP的数据可以正常收发,可是TCP建立连接的SYN包却到达不了目的地,不知道在哪里被扔了

再问一个,如果PPP登陆上去后,MODEM对IP包是无条件的转发吗?

楼主:
如果IP包的本地IP地址跟MODEM分配的不一样,MODEM会转发吗?

如果IP包的本地IP地址跟MODEM分配的不一样,MODEM会转发吗?

楼主:
在一台机子上开了两个服务器

在一台机子上开了两个服务器,TCP和UDP的侦听

用板子登陆MODEM,板上程序开了TCP和UDP客户端,登上MODEM后,从串口上截数据,一串是UDP的,一串是TCP的,UDP的数据可以到达目的IP,TCP的不能到达,请问这是为什么?(目的IP用Ethereal侦听数据包)

帮我分析分析吧

UDP包:

7E
45 00:4位版本等
00 1E:16位总长度(字节数)
00 00:16位标识
40 00:3位标志,13位片偏移
FF: 8位生存时间
11: 8位协议
ED 57: 16位首部检验和
0A 5F A7 2A: 源IP地址
DA 05 02 E8: 目的IP地址
00 08: 源端口号
1A 91: 目的端口号
00 0A: udp长度
15 88: UDP校验和
41 42: 数据A,B
40 1B
7E

TCP包:

7E
45 00:4位版本等
00 2C:16位总长度(字节数)
00 00:16位标识
40 00:3位标志,13位片偏移
FF: 8位生存时间
06: 8位协议
ED 54: 16位首部检验和
0A 5F A7 2A: 源IP地址
DA 05 02 E8: 目的IP地址
00 09: 源端口号
1A 90: 目的端口号
00 00 19 6D: 32位序号
00 00 00 00: 32位确认序号
60 02:首部长度,保留位,SYN位
08 00:16位窗口大小
D2 DD:16位校验和
00 00:16位紧急指针
02 04 00 80 5B 2C:这些不知道是什么
7E

楼主:
哪位大侠知道的,指导我一两句啊,不胜感激

哪位大侠知道的,指导我一两句啊,不胜感激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把

/* TCP Maximum segment size. */
#ifndef TCP_MSS
#define TCP_MSS                         128 /* A *very* conservative default. */
#endif

改成 256就可以了

为什么呢?

网友B:
有没有这样的芯片

 有没有这样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