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接收到的数据大于128就是乱码?。

楼主(2007-04-25):
我用java开发了一个上位机Client,用来读取单片输出(8位)的数据。如果单片机传输的数据是0~127范围的话,java就会正确显示,但是若是超过这个范围(如128~255)就是乱码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A:
128以上是中文用到的编码范围

128以下是字符,可能是你用的开发环境不支持中文

楼主:
支持中文的,我用的是Jbuilder10

楼主:
接收情况如下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0   Java显示: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   Java显示: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   Java显示: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3   Java显示: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4   Java显示: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5   Java显示: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6   Java显示: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7   Java显示: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8   Java显示: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9   Java显示: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0   Java显示:1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1   Java显示:1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2   Java显示:1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3   Java显示:1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4   Java显示:1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5   Java显示:1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6   Java显示:1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7   Java显示:1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8   Java显示:1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9   Java显示:1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0   Java显示:2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1   Java显示:2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2   Java显示:2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3   Java显示:2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4   Java显示:2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5   Java显示:2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6   Java显示:2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7   Java显示:2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8   Java显示:2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9   Java显示:2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30   Java显示:3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31   Java显示:3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32   Java显示:3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33   Java显示:3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34   Java显示:3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35   Java显示:3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36   Java显示:3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37   Java显示:3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38   Java显示:3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39   Java显示:3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40   Java显示:4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41   Java显示:4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42   Java显示:4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43   Java显示:4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44   Java显示:4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45   Java显示:4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46   Java显示:4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47   Java显示:4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48   Java显示:4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49   Java显示:4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50   Java显示:5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51   Java显示:5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52   Java显示:5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53   Java显示:5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54   Java显示:5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55   Java显示:5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56   Java显示:5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57   Java显示:5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58   Java显示:5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59   Java显示:5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60   Java显示:6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61   Java显示:6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62   Java显示:6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63   Java显示:6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64   Java显示:6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65   Java显示:6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66   Java显示:6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67   Java显示:6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68   Java显示:6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69   Java显示:6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70   Java显示:7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71   Java显示:7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72   Java显示:7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73   Java显示:7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74   Java显示:7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75   Java显示:7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76   Java显示:7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77   Java显示:7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78   Java显示:7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79   Java显示:7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80   Java显示:8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81   Java显示:8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82   Java显示:8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83   Java显示:8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84   Java显示:8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85   Java显示:8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86   Java显示:8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87   Java显示:8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88   Java显示:8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89   Java显示:8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90   Java显示:9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91   Java显示:9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92   Java显示:9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93   Java显示:9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94   Java显示:9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95   Java显示:9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96   Java显示:9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97   Java显示:9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98   Java显示:9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99   Java显示:9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00   Java显示:10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01   Java显示:10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02   Java显示:10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03   Java显示:10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04   Java显示:10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05   Java显示:10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06   Java显示:10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07   Java显示:10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08   Java显示:10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09   Java显示:10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10   Java显示:11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11   Java显示:11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12   Java显示:11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13   Java显示:11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14   Java显示:11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15   Java显示:11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16   Java显示:11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17   Java显示:11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18   Java显示:11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19   Java显示:11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20   Java显示:12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21   Java显示:12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22   Java显示:12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23   Java显示:12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24   Java显示:12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25   Java显示:12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26   Java显示:12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27   Java显示:12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28   Java显示:6553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29   Java显示:2011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30   Java显示:2075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31   Java显示:2139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32   Java显示:2213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33   Java显示:2268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34   Java显示:2322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35   Java显示:2382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36   Java显示:2438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37   Java显示:2500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38   Java显示:2566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39   Java显示:2623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40   Java显示:2684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41   Java显示:2733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42   Java显示:2792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43   Java显示:2852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44   Java显示:2901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45   Java显示:1228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46   Java显示:6550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47   Java显示:1245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48   Java显示:104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49   Java显示:947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50   Java显示:5744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51   Java显示:5763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52   Java显示:5782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53   Java显示:3674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54   Java显示:2881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55   Java显示:2099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56   Java显示:2935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57   Java显示:3614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58   Java显示:2473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59   Java显示:3955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60   Java显示:2239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61   Java显示:3584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62   Java显示:2319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63   Java显示:2926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64   Java显示:2039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65   Java显示:2267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66   Java显示:3904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67   Java显示:3321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68   Java显示:3838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69   Java显示:2372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70   Java显示:3732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71   Java显示:3261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72   Java显示:2683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73   Java显示:2018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74   Java显示:2231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75   Java显示:3392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76   Java显示:2172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77   Java显示:2446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78   Java显示:2778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79   Java显示:2440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80   Java显示:2962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81   Java显示:2754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82   Java显示:3313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83   Java显示:3047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84   Java显示:3825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85   Java显示:3281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86   Java显示:3170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87   Java显示:3597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88   Java显示:4074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89   Java显示:5809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90   Java显示:5828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91   Java显示:5847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92   Java显示:6553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93   Java显示: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94   Java显示: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95   Java显示: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96   Java显示: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97   Java显示: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98   Java显示: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199   Java显示: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00   Java显示: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01   Java显示: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02   Java显示: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03   Java显示:1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04   Java显示:1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05   Java显示:1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06   Java显示:1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07   Java显示:1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08   Java显示:1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09   Java显示:1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10   Java显示:1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11   Java显示:1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12   Java显示:1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13   Java显示:2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14   Java显示:2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15   Java显示:2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16   Java显示:2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17   Java显示:2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18   Java显示:2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19   Java显示:2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20   Java显示:2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21   Java显示:2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22   Java显示:2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23   Java显示:3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24   Java显示:3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25   Java显示:3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26   Java显示:3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27   Java显示:3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28   Java显示:3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29   Java显示:3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30   Java显示:3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31   Java显示:3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32   Java显示:3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33   Java显示:4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34   Java显示:4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35   Java显示:4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36   Java显示:4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37   Java显示:4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38   Java显示:4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39   Java显示:4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40   Java显示:4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41   Java显示:4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42   Java显示:4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43   Java显示:5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44   Java显示:5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45   Java显示:52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46   Java显示:53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47   Java显示:54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48   Java显示:55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49   Java显示:56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50   Java显示:57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51   Java显示:58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52   Java显示:59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53   Java显示:60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54   Java显示:61
单片机传来实际数据:255   Java显示:62

网友A:
是不是你送显那段代码有问题

楼主:
没有问题呢,我用串口显示的时候是正确的

网友B:
用二进制显示

楼主:
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啊

楼主:
高手不要沉默了

网友C:
你的变量类型定义有问题

网友D:
你用的控件?

在Vb也有这个问题,解决方法供参考:mscomm,你要把控件的读取格式设为二进制才行,然后读到二进制数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