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内手机没信号,郁闷中...

楼主(2007-04-26):
有没有办法,如做个天线什么的,能把信号引进来???

网友A:
手机太烂,换一个.

网友B:
不能,目前还没见这种天线

除非自己装一个直放
嘿嘿

网友C:
给移动或是连通打电话,叫他们给你建基站

网友D:
怎么能没有呢,楼里到处是?

网友E:
这个问题只能靠移动运营商解决

有的手机可以加外置天线,但这种方法可不是“把信号直接引进来”。

网友F:
还是直接投诉

如果是移动的应该很快会帮你解决

网友G:
我家信号也极差,不过是地下室,呵呵

网友A:
coldra可以试试把手机放在固定电话或有线电视的走线旁边.

网友H:
现在电梯里都有信号:)

网友E:
电梯里有信号不是本来就该有的

是因为电梯井里加了直放站或信号转发系统。

网友I:
我们实验室的信号也很差,不是1就是0(信号强度0至5)

网友F:
通通去投诉吧

投诉!!!让移动去做覆盖。
呵呵,我们公司就是做信号覆盖的。  最要是福建的,这样我们公司就有钱赚了 ^_^

网友J:
联通的信号比较差

网友B:
俺用CDMA,还好

嘿嘿

网友K:

手机信号差...我可以帮你拆开看看...嘿嘿

网友L:
把屋顶拆了看看……^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