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的芯片

楼主(2007-04-27):
做通信,但是因为两侧CPU的串口电平不一样,比如一边是3.3V,一边是3.8V,我想有没有这样的芯片,要一侧在3.3V高一些的一侧输入串口信号在另一侧出来是3.3V的电平,比较平稳的。,

网友A:
有是有,可以用5V-3V逻辑转换的芯片

但也可以串一个小电阻后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