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调频发射器件替换(附原理图):

楼主(2007-05-05):
请问图中的三极管C1923可以替换成9018,D467可以替换成D882吗?如果能的话,替换后要改哪些其它电容电阻的参数?我替换后怎么老是工作不正常,发射频率不太稳定,电压为5V的时候电流0.3A,我将电压升到6到7V的时候电流猛增到将近0.1A.

网友A:
能否替换要查手册

    低压中小功率高频晶体管的替换原则是Ft、最大工作电流满足即可,如果不是频率足够高,外围元件的参数是不需改变的。你的电路显然频率不高,外围元件参数无需改变,最多调整工作点而已(基极偏置电阻)。9018替换C1923是没问题的,但D882的频率不够,不能替换D467。

楼主:
谢谢chunyang的详细解答!我的发射频率是30M的.

 更正一个错误:电压为5V的时候电流0.03A

网友B:
30M的FM

你想用来干嘛?

楼主:
呵呵,比赛,弄着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