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我想做一个"ZIGBEE"开发平台!

楼主(2007-05-11):
请问各位高手,我想做一个"ZIGBEE"开发平台!我对这方面的技术是开始学习的,不知道如何入手建立个平台.因为公司准备开发利用ZIGBEE通讯的产品!请各位给点建议和提供一些资料!!多谢!!!NICKYCHI@163.COM

网友A:
你可以先买个无线传感器网络的节点回来

比如CROSBOW公司的小东西,有2.4GHZ的,还有800多兆的。用主控芯片为MEGA128 通讯为CC2420或者CC1000。

楼主:
哦!!不过..........

因为本人刚接触ZigBee技术,想了解一下用边个厂商的通讯芯片比较好,国内代理商的技术支持比较好!!我们是利用ZigBee技术监测一个小区的安全等情况,实时地把一些相关数据传送到物业管理处中心!!!
请各位高手给些建议或方案参考参考!!

谢谢!

网友B:
Zigbee可不便宜啊

楼主:
那样的话,请大家推荐一个开发平台!!

那样的话,请大家推荐一个开发平台!!
我暂时还是不太了解,建一个Zigbee平台主要考虑哪几个方面.是否是软件的协议栈??

网友A:
这种用于监控的zigbee平台没见过

我见过的都是有关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平台,用NC写用户程序,操作系统是TYNIOS。
硬件的节点是CROSSBOW公司的节点与基站。
这套可以算是研究ZIGbee相关东西的最普遍的组合了。

网友C:
我们有zigbee的开发平台和参考设计

我们有zigbee的开发平台和参考设计,还有精简协议栈源码,我们有zigbee网络的设计经验。详情请登陆www.wvrf.com

另:crossbow的东西不是一般的贵,比ti和ember的翻好几个跟斗,大家可以交流交流。

网友D:
Zigbee不是一种通讯技术,Zigbee是一种组网技术

Zigbee的底层通信部分是802.15.4

Zigbee注重在可靠无误的通讯传输、灵活的组网方式、极低的电池功耗、低成本的硬件设施等方面。

网友E:
可以去www.rf-mcu.com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