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设备的S口(电话口)有没有接上电话

楼主(2007-05-11):
有什么办法可以检测设备的S口(电话口)有没有接上电话

网友A:
得靠插座处的触点开关

楼主:
楼上的兄弟能不能说详细点

网友B:
楼主是否解释一下为什么有这个需求?

网友A:
就是个机械装置

插头插如后使触点断开或闭合。

网友C:
最简单的,给它打一个电话……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