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数据传输的漏码问题

楼主(2007-05-11):
小弟在用2.4GHz的无线收发芯片nrf2e1进行传输数据的时候,发现只有漏码现象,没有错码和重复码,请问哪位能够指导以下,谢谢!~

网友A:
那是你程序的问题

误码或漏帧才跟传输有关,漏码和重复都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