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推荐一下能和单片机直接通信的无线电模块?

楼主(2007-05-12):
距离很近,体积不能太大了

网友A:
当然可以

所有的无线模块都可以和单片机通讯啊?你要做什么产品?

楼主:
我想要一个透时传输的!

我想要一个透明传输的模块,

网友B:
透明传输的模块只有两类

一是高端带MCU的,二是最低端OOK的,二者的性能无法比较,当然价格也不在同一量级上,要根据自己的应用合理选择。

网友A:
都是透明传送

100mW的加PA的模块和不加PA的模块都是透明传输的啊.只负责把你要传送的data一个bit一个bit传送出去.当然是通明传输.

网友C:
CHUNYANG班头不就是搞这个的吗

网友D:
直接的 是直接接单片机串口把?

以前有nrf01模块可以  现在据说停产了

网友A:
都没关系

串不串口就看你的需要了.

网友E:
RF MODULE

需要的话在老兄这儿拿各样品测测
黎
0755-83246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