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

楼主(2007-05-13):
想问一下RS232是怎么接受到数据,怎么传送数据的,他是怎么和单片机相连的,最好有电路图,谢谢大家了,急等

网友A:
去搜索一下通用异步传输方面的资料

网友B:
232用正负电平表示逻辑

正电平代表0,负电平代表1,通过电平转换电路与TTL设备互连。

网友C:
用MAX232做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