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870不解码

楼主(2007-05-17):
我想利用mt8870对通话中的DTMF进行解码
可是std端始终没有高电平触发信号
请用过mt8870的指导一下

楼主:
电路图

这是我使用的电路图

网友A:
你的电路不对,去看看器件手册吧

楼主:
电路图

是这个电路图吗?
可是也是不行啊

其中INH PWDN接地

网友A:
不要乱找电路

搞设计的首要要务就是数据手册,你读懂了数据手册,根本就不会有问题。

楼主:
谢谢

谢谢chunyang
我读了器件手册,觉得这个电路是对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却没有办法解码,
能不能给我讲讲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谢谢啊!
我都调了好长时间了
也有输入信号,并且晶振也起振了
可是std脚就是没有高电平触发

网友B:
可能是输入的音频电平不合适

我用这个片子做了几个产品,有一点点小经验。
虽然8870的输入电平范围很大,但是不仔细设计外围的话,也可能造成解调不可靠的。
像你说的如果用来直接解调电话线路里面的信号,我通常用的几个参数是
R1  100K
R2   1M
R3   300K--1M
C1   104
C2    104

另8870对电源要求比较严,最好是5V稳压

如果3.579545晶振正常,线路没错,再解调不出来码,那就见鬼啦

网友A:
严格按照Datasheet的单端应用电路设计

控制好前置放大器的增益,这非常重要,且与你的电话线接口电路有关。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GGJJ问题解决了,
还是那个电路没有改变,
但是突然出来了结果
而且很稳定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