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的扩频微功率数据传输模块该如何定价

楼主(2007-05-17):
目前已经开发成功433M上的扩频功率数据传输模块,扩频带宽从400k-2M可调,波特率2.4k-9.6k,发射功率10mw,在城市环境完全阻挡下,波特率2.4k,收发端天线增益合计5db时,可靠传输距离5公里。
想在此请各位朋友提提宝贵建议,如何对这个产品进行市场定位,以及按目前的市场需求,价格定在什么范围合适?

网友A:
指标确实,我们可以合作将其商品化

网友B:
10mw,城市环境完全阻挡,2400bps传不到5公里的。

楼主:
3楼的朋友不妨耐心用UHF频段的无线信道传播损耗公式计算一

3楼的朋友不妨耐心用UHF频段的无线信道传播损耗公式计算一下,即可知道我并不是在吹牛;我所做的工作只是把接收机灵敏度尽可能接近理论极限,另外最大程度地提高抗干扰能力,所得到的结果就是10mw传5公里。

网友C:
嘿嘿

扩频得到的数字增益能有多少?
10mW是峰值还是平均阿?

网友D:
dsss

我提供一个DSSS试验数据,
条件:
频率:400MHZ--470MHZ,
m序列511伪码,码片速率1Mbps,数据速率250bps,
地点:北京郊区
发射功率0.5W,天线增益0db全向.架设高度两米(车顶)
接收端为80米高架天线.10DB增益.
测试结果:有遮挡,开括5---8公里.
有大面积干扰或单频强干扰时,AGC使放大器增益下降,接收灵敏度下降,距离为2公里.

网友A:
我所知道的DSSS系统的指标,楼上的属正常

楼主:
7楼朋友提到的DSSS系统还有很大提高的空间

从7楼朋友提供的测试数据,计算一下,指标确实还有很大提高的空间。
在400-470M上,两边天线高度分别为80米和2米的城市环境中,路径率耗大概在133db左右,考虑到7楼朋友提供的发射功率和天线增益,该系统接收机的灵敏度=27dbm+10db-133db=-98dbm,具备射频设计和无线通信知识的朋友知道,这个扩频接收机的灵敏度指标实在是不敢恭维。室温下,波特率为250bps的接收机,如果解调门限为10db,系统噪声系数为10db,它的灵敏度应该为-130dbm,这个指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推导。相差32db,所以说7楼朋友提到的DSSS系统还有很大提高的空间,好好努力吧!

网友E:
有样品吗?

如有样品,请留下联系方式。

我们现在用的批量价格不到20元,距离200米左右。

按你说的距离,不超过30元的话,市场就是你的了。

网友C:
楼上在做梦吧

不超过30元
呵呵

网友E:
也不是做梦吧

就我们用的这款外加放大就可以了,我问过提供模块的公司的,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放大部分也用不了二三十块吧,当然不是指大功率的

网友C:
扩频和加PA一个概念?

呵呵
那你觉得要加几瓦的PA才能有5km啊?

网友A:
一片1W/1G的PA芯片要2美元左右

而且是窄带的,扩频PA的价格是窄带PA的数倍,且天线匹配回路的成本也很高。elhx用的模块只能是OOK/ASK的或者用裸片,采用标准封装片收发一体FSK的模块即使不带MCU也要足够批量才能做到20*币以内。

网友A:
我测试过10mW的进口直序扩频模块

    915M的,车载天线,1200bps下空旷地传输距离2.5KM左右,价格明显高于同样通讯距离的窄带大功率信道,经此评估我才放弃了扩频模块的研发计划。
    裸片便宜,我也有,不带MCU,大批量价格接近10,但裸片的抗温变、耐机械冲击等指标不足,整体性能也不如封装片,仅适用于价格极敏感的消费类短距应用。

网友F:
我想你们有个问题搞混了

所谓的开阔地通信距离测试是有标准的,不然你把天线架高10米 100米 我保证距离可以在番几倍,

  严格参考意义的是天线安装接收、发射多安装在离地面一米高度的木制台面上.

 或者你说的通信距离没有参考比较意义。

另外就我还是**我的观点,在低数率1.2k 2.4k 这些普通数率扩频通信的通讯距离比不是窄带的通信距离。

楼主:
17楼的朋友说得不错

通信距离与收发两端天线的高度有很大关系。我目前的测试条件是:发端1.5m,收端7m,城市中完全阻挡(非通视,周围有很多高楼),2.4kbps可靠通信距离3公里;发端5m,收端14m,同样条件下,可靠通信距离5公里。
扩频的另一个优点是,能克服频率选择性衰落的影响,无线麦克风里用双天线选择接收也是为了减轻频率选择性衰落的影响。

网友A:
一般开阔地测试的天线高度是有默认值的

1.5-1.7米,车载天线主要用在小车上,高度同样。提高天线高度尤其是提高接收天线的高度对延伸通讯距离立杆见影,建议楼上按我的测试条件重新测试,看看指标到底如何。

楼主:
开阔地原来的测试做过

天线高度两端都是1.5m左右,3公里时都是可靠通信,大于3公里的距离就没测,因为过了3公里,就有很多阻挡^_^

网友G:
re

用5db的天线,没有商业价值。dsss中看不中用

网友A:
我用于测试的天线都是2dBi的普通GSM双频天线

楼主用的天线肯定优于我的测试样板,但测试应该在最普通的条件下进行。

楼主:
我用的天线也很普通

发端0db,收端5db;比楼上的收发两端各2db总和只高1db。这并不算很优越的测试条件吧^_^

网友A:
dB什么?

如果是dBi的话,一根1/4波长的导线都不止0dBi,普通2dBi的天线就是一根加感铜丝。

楼主:
呵呵,说习惯了

是发端0dbi,收端5dbi

网友A:
什么天线0dBi?

楼主:
类似对讲机的天线

厂家出具的技术指标和说明,按理来说,天线增益只会低不会高,他们不会把3dbi的天线当作0dbi的卖给客户,不然天线厂家不是亏大了吗^_^

网友A:
建议你试试433M的小鞭状天线

    拉杆天线尺寸可变,但谐振时的增益不会低于加感天线,二者是一样的,而厂家标小鞭状天线的增益都是标2dBi的,能不能做到另说,但这种小鞭状天线是最常用的,应该两端都基于它测试,两端天线高度1.5-1.7米。
    根据我的测试结果,从道理上讲,你的系统应该稍远些,这是因为433M的信号传输衰减低于915M的信号,但不能想象强到那样的程度,如果是真,我们合作不出数年就可以轻松击败那些国外专业厂商,一统全球不是梦,希望你详加测试,模拟最普通的应用条件。

网友D:
dsss

请问楼主在哪个城市作的试验,北京电磁环境差,400-500MHZ宽带噪声-70到-90dbm.我用的是国外设备,卷积RS交织码均采用,2到8公里可通.接收天线架到300米高,干扰很严重,(2公里).最终无法应用.

网友H:
我做家、商用安防产品

我做家、商用安防产品,需要你的产品,有样品希望能拿来测试下

网友I:
发射功率10mw,在城市环境完全阻挡下,波特率2.4k,收发端天线增益合计5db时,可靠传输距离5公里。
~很难。

网友J:
不超过30元,哈,那真是很理想的状态了

网友A:
不超过30元完成扩频系统在目前市场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现在谁有这能耐,全球做窄带无线IC的厂家立马全部倒闭,Chipcon被TI收购的价钱是2亿美金,有此,这个“技术”至少值200亿美金,第二个比尔盖茨将横空出世。

网友C:
总有些人不知道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

嘿嘿
30美金还差不多

网友K:
你的模块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让大家了解一下呢?

网友L(2007-06-16):
发射功率10mw,3公里,牛!

433M的扩频微功率数据传输模块
内部有哪些集成呀,还是nrf905...
谢谢

网友M:
e

可靠传递是fer<1%还是别的指标?
测试方式影响太大了.

建议LZ早些放出datasheet.

网友K:
直接序列扩频是可以在较低的发射功率下传输很远的

扩频通信技术及应用
http://zpc128.go1.icpcn.com/technique/T0000007.htm
楼主是用什么方案实现的可否透露一下呢?

楼主:
楼上的朋友说得不错

直扩确实比窄带有很多优势。我目前正在做低成本的方案,开发成功后会提供更多的参数和技术资料。

网友K:
楼主有网站么

网友N(2007-08-10):
期盼LZ早点放处产品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关注

目前正在设法降低成本,开发低成本的扩频模块。估计明年年初就能面市。